[电路/定理] 关于镜像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镜像电流源中的T2是如何保证集电节反偏的?镜像电流源中IREF=(VCC+VEE)/R,那微电流源中的IREF是不是也同理可写成IREF=(VCC+VEE)/(R+Re2)?

楼主:
好长时间没一个人回复,求助啊

楼主:
查看的很多  能不能有个大神回复一下啊!

网友A:
Ib是被忽略掉的项,Iref跟Re2没有关系了。

网友B:
忽略Ib,
1图 Iref=(Vcc+Vee-Vbe1)/R,Io=Iref,Vbe1 不是0.7V,需要和Iref一起迭代计算。Iref=(Vcc+Vee-f(Iref))/R, 其中Vbe1=f(Iref).

2图 Iref=(Vcc+Vee-Vbe)/R,这个不会变,变的是Io,Io=(Vbe1-Vbe2)/Re,Vbe1确定,Vbe2和Io需要迭代计算,Io=(Vbe1-f(Io))/Re,其中Vbe2=f(Io)。

因为用的是delta Vbe,所以电流不会太大
电流和电压的公式查查书吧。

网友B:
其实是带反馈了,BJT的B,E可以视为两个输入,因为用的是Vbe,写成Vb-Ve会好理解点么?

网友A:
下面那个图,基极电流他还写2IB应该是错的。。。。。两个管的基极电流不等

网友B:
呵呵,不会相等的。

这种分析,手算的时候理解就好了,就像Vbe用0.7,方便一点,因为0.7+delta(Vbe),因为指数器件,这个delta(Vbe)不会太大,算Iref方便一点。但是概念要有,不能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会相等的。

这种分析,手算的时候理解就好了,就像Vbe用0.7,方便一点,因为0.7+delta(Vbe),因为 ...

首先谢谢大神的额回复,另外敢问大神  上面两图集电结怎么保证反偏的?

网友C:
我也有此疑问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要让集电结正偏,vb-ve=0.7,如果vb-ve<0.7,就认为集电结处于反偏和导通之间的状态,vb=ve,可认为集电结反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神的额回复,另外敢问大神  上面两图集电结怎么保证反偏的?

这种BJT,从C看过去是高阻,电平是不能确定的,要依靠负载确定电位。

当不能保证反偏的时候,放大系数,失真等等都会出问题。分析的时候,一般假设是在反偏,然后迭代推倒C级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BJT,从C看过去是高阻,电平是不能确定的,要依靠负载确定电位。

当不能保证反偏的时候,放大系数, ...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D:
你的两个公式都少了Vb电压,而且两个Vb不相等,这样而来,两个公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