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发现一个KL25的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5-04-07):
AC, TI, AN, ce, pi
发现一问题:KL25 Sub-Family Reference Manual 中明确指出Timer Flag Register (PIT_T标志寄存器n)的TIF是在31位,而在MKL25Z4.h的头文件中,根据相关代码的意思,TIF应该是在0位,矛盾了,求解释啊!

详见下图: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是文档问题,寄存器位的数字标反了。
不是0到31,实际上是31-0,不仅仅这个寄存器,所有关于PIT的寄存器数字位都是31-0,不是0-31,这个要注意下。
关于这个文档bug,之前我们已经上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是文档问题,寄存器位的数字标反了。
不是0到31,实际上是31-0,不仅仅这个寄存器,所有关 ...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