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如何测定无刷电机换相时序表

楼主(2015-04-07):
如题: 在拿到一个陌生的有位置无刷电机,在只知道是120°霍尔安装和几对极情况下,如何快速确定无刷电机换相时序表。
无刷电机确定相序: 首先拿一个相线为A 然后用示波器B_A  C-A,顺时针转动电机,在示波器中电动势超前的为B,其次为C。

网友A:
那你要问厂家,霍尔传感器怎么安装的;
一把的话,参考网上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发过不少;

楼主:
是这样的 无刷电机程序我写过不少,但是每次都是厂家给的时序表。  我现在想扣细节。  之前推算的换相表示死推的,叫结构帮我画一个图导出DXP,左手右手法则死推的,现在想求一个简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问厂家,霍尔传感器怎么安装的;
一把的话,参考网上例程就可以了; ...

以前都是厂家给的,最近比较扣细节,所以有这么一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厂家给的,最近比较扣细节,所以有这么一问

:loveliness:
哦,原来如此;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试出来的。要么厂家小提供不了表格,要么提供的是错的表格。

限流,多试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