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给点不常见但常用的东西——退耦

楼主(2015-04-07):
(图片)

楼主:
再补一个:

网友A:
扯个远一点的话题,5端模型在这个图中不是好好的吗?
前两天有人说5端模型不好的,出来说说看,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

电源脚画出来确实更清晰。对熟悉电路的,简化表示也不影响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扯个远一点的话题,5端模型在这个图中不是好好的吗?
前两天有人说5端模型不好的,出来说说看,还能找到 ...

回复test01,可是那个人说3端模型也不好,你没看到?

楼主:
继续:

上面给了个关于双电源供电运放的退耦电容的连接方法,并给出了一个相关电流回路图(不含退耦)以说明其退耦的必要性。可能各位都没注意到其中的这幅图

如果对于应与原理图,有

楼主:
所以说,就算是单电源供电也“任性”不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

上面给了个关于双电源供电运放的退耦电容的连接方法,并给出了一个相关电流回路图(不含退耦)以说 ...

问个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跟楼主抬扛啊
有的芯片的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是紧挨着的,如图,如何接去耦电容才是正确的。
按5楼的说法,左图应该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对于这个具体例子,右图才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个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跟楼主抬扛啊
有的芯片的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是紧挨着的,如图,如何接去耦电容才 ...

5楼左图电容右端到地平面的距离非常短,右图则电容串联了一根线,跨过7个引脚间距。
5楼图引脚和你的图并不一样。
说5楼右图错误,就因为5楼右图这根导线。

网友C:
不是弱智就是幼稚或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