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DC/DC电源只使用到轻负载,为什么那么热?如何解决?

楼主:
       很多的客户反馈使用DC/DC电源时候会有温升较高的问题,用手来触摸能明显感受到比较热。然而客户端可能只用到了10%或者20%的负载,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产品的温升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T=热阻*损耗;也就是说产品的本身的热阻是恒定的,损耗越大也就是说温升越高。那么损耗怎么计算呢?损耗=实际功率/效率-实际功率,这里可能了解电源的朋友就能看的出来了,为什么轻负载时候也是这么热,主要原因是DC/DC电源的轻负载时候的效率比较低,可能会低于满载2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所以整体的损耗在轻负载时候并没有降低,才导致轻负载温升也是较高。
       又有客户问到,这么热的产品,可靠吗?这个温度可能就是50-60°左右,对于DC/DC电源来说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DC/DC电源都是耐高温的电子元器件,所以这个问题对于DC/DC电源基本没有任何影响。
       那想降低这个温升应该怎么办呢?
       方法一:选用功率小一些的电源,使电源的最佳负载最好在50%左右,这时效率较高,损耗较小。
       方法二:目前金升阳公司推荐了R3代DC/DC产品,正是为了这一问题而开发设计,轻负载较高的效率,大大改善了轻负载温升的问题。

网友A(2015-04-07):
1、可否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改变负载大小。
2、负载增大意味输出功率增大,电流增加。系统功耗增加的。
3、R3代是不是pin to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否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改变负载大小。
2、负载增大意味输出功率增大,电流增加。系统功耗增加的。
3 ...

问题一:输出端增加电阻,这个方法一般来讲不太可行,电阻需要大功率的水泥电阻,在系统板里面不现实;
另外,负载增大系统的功耗会增加。
问题二:R3代产品和R2代完全pin对pin 兼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有个最低负载要求,可以看下负载曲线

网友C(2015-07-28):
  我做了一块板 发现 有发热现象 空载 还有 加上负载都有发热的现象

而原本用的  VRB1205D-20W  就没事 不会 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