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可否被替换??????

楼主(2015-04-07):
这个电容可否被替换,以下是图片,因为个头太大。可否换个容量,耐压一样,但个头小的,(且不影响功能,是一个电机调速板)方便焊接在板子上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安规电容,不能换的。
安规电容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安规电容,不能换的。
安规电容都很大

3UF

网友B:
楼主的“小”电容可能也小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C:
这个不是安规电容。
3uF500V的CBB电容,恐怕楼主想找体积小的也难。

网友C:
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看看,是否可以采用其它材质的电容。

网友D:
启动电容用的吧;
可以换下试试看;
不过楼主最好熟悉原理,万一抄的别人的,别人选的参数本来就不对;

这个对,启动电容。看封装就知道了

网友E:
太小,电机都不转了。这个容量和耐压,小的也不好找呀。

楼主:
就没有 体积小点的??????

网友F:
找几个低容值的并着使吧。这种灌封的电容本来也不是安PCB上的。

网友G:
如果真是电机启动电容可以用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无极性电解电容替换。无极性电解比CBB电容体积会小许多,但损耗、漏电回大很多。这就看楼主用途了。

网友H:
可以用小容量的替换,顶多启动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小容量的替换,顶多启动慢

不是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几个低容值的并着使吧。这种灌封的电容本来也不是安PCB上的。

并联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几个低容值的并着使吧。这种灌封的电容本来也不是安PCB上的。

500V  貌似都不小:L

网友J:
单相电动机的分相电容,是一种标准配置,电风扇,洗衣机,油烟机等单相电机都有这个电容。你把你的产品说出来,根据实际情况才好说能否替换。

网友K:
楼主看看这一系列700V的3u的跟你那个比一比

网友L:
这个不是安规电容。
这个电容的介质也很重要的,想换难啊。

楼主:
如此怎生奈何?

网友M:
算安规电容,CCC是强制安规标志,CQC是推荐安规标志。前者主要用于家电,普通消费者购买的电器里面人命相关的电容都要强制安规认证,后者主要出现在工业场合,针对用户电工一类的,并非强制标准,而是推荐认证。

网友N:
最好别换, 这种封装的电容体积会大一些,因为有个外壳加灌胶.
这种封装的电容安全一些.

CBB22等这一类的封闭就没这么皮实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算安规电容,CCC是强制安规标志,CQC是推荐安规标志。前者主要用于家电,普通消费者购买的电器里面人命相关 ...

不是安规电容,CQC只是代表中国的IEC。

网友O:
不知楼主将要替代这个电容的材质的,如果是非极性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