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套实现自动塑钢拉门的系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07):
负载轻的话,用直流有刷电机;
加限位开关等;

我没做过,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轻的话,用直流有刷电机;
加限位开关等;

你应该也拉过塑钢的拉门。有的轻有的重,并且都比铝合金的拉门重。用直流就要用开关电源,会增加不少成本。限位开关具体指那些呢?光耦,红外线,超声波。。。具体东西呢?除了电控方面,机械部分呢?如何把电机动力传达到门的拉动上去呢?一般的自动门都是用皮带,因为都是把门吊起来的,下面是离地的,门较轻,塑钢门都是重量压在下面的,要考虑到安装问题,尽量不改动原来塑钢门的结构情况下。不能抄袭现成的自动门系统。

网友B:
用Φ3mm的细钢丝绳拉,顶头装一个小滑轮.有点象收音机拉线指针.
塑钢轨道槽强度很差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压出槽来,门会越拉越重的.
着力点应放在底部,放在上面会自锁拉不动.
动力可选带减速电机,蜗轮蜗杆结构,体积较紧凑.
想做产品吗?你还得考虑动力离合器,允许手动开关门.

网友C:
塑钢门若是不改装,寿命很差,用不了多少日子。
最好是把下面改成滑轮。
“要考虑到安装问题,尽量不改动原来塑钢门的结构情况下”,这个不大现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该也拉过塑钢的拉门。有的轻有的重,并且都比铝合金的拉门重。用直流就要用开关电源,会增加不少成本 ...

:loveliness:
这么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限位开关,就是指按钮的式的开关;
电气方面的书会讲到;
你要省钱,就用单向异步电机(直接接交流好了),加个正反转控制电路,通过按钮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Φ3mm的细钢丝绳拉,顶头装一个小滑轮.有点象收音机拉线指针.
塑钢轨道槽强度很差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压出 ...

前2句话没有听明白。怎么用钢丝绳干啥?为啥门越拉越重?

我考虑的就是放在底部,用减速电机允许手动开门,光这些还不够啊。有用皮带的,齿轮的。感觉齿轮的方便安装。就是横向推门,会很影响使用寿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钢门若是不改装,寿命很差,用不了多少日子。
最好是把下面改成滑轮。
“要考虑到安装问题,尽量不改动原 ...

塑钢门本来下面就有滑轮的。用电机推门会很影响使用寿命吗,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限位开关,就是指按钮的式的开关;

电机我不是太懂,各种电机。单向异步电机是怎么回事呢?和交流减速电机什么区别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东西。我想参考这个设计思路,你们说怎么样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K&id=67593844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我不是太懂,各种电机。单向异步电机是怎么回事呢?和交流减速电机什么区别 ...

是单相,指220v供电马达,一般4极1420转/分,直接拖太快,且扭矩也太小.所以要用带减速箱的马达.
减速箱一般有直齿多级的,体积较大.
行星减速的,体积较小,效率较高,价贵.
蜗抡蜗杆,体积小,效率稍低,价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我不是太懂,各种电机。单向异步电机是怎么回事呢?和交流减速电机什么区别 ...

减速电机,加了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单相,指220v供电马达,一般4极1420转/分,直接拖太快,且扭矩也太小.所以要用带减速箱的马达.
减速箱一般 ...

我见他们用的都是220vac 1440r/min 35nm 功率大概500w的电机,价格应该也很便宜,因为设备整体也不贵,  那是什么电机呢?说说看看,离合器有网址图片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见他们用的都是220vac 1440r/min 35nm 功率大概500w的电机,价格应该也很便宜,因为设备整体也不贵,   ...

http://www.1688.com/chanpin/-C2EDB4EFB5E7B4C5C0EBBACFC6F7.html
http://detail.1688.com/offer/1152682914.html?spm=0.0.0.0.LKoDX0
http://s.etao.com/cp/tPi157TFwOu6z8b3tcS157v6.html?tbpm=20150409

你选用了一体机马达,离合器就没法装了.再者一体机马达输出齿轮,门上要装齿条,成本会很高,位置恐怕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1688.com/chanpin/-C2EDB4EFB5E7B4C5C0EBBACFC6F7.html
http://detail.1688.com/offer/115268 ...

你选的太贵了,他用的肯定没有多贵,一共才几百,都包括了外壳,电路,配件,电机,离合器等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选的太贵了,他用的肯定没有多贵,一共才几百,都包括了外壳,电路,配件,电机,离合器等等了 ...

少累,随手摘了2条,木油选过.哈哈,自个海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