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的电源系统问题咨询

楼主(2015-04-07):
单电池供电的电源系统中,电池的电压范围在放电过程中是变化的,从4.2V到3V。那么在供电系统中是否要用一块LDO,把系统电源稳到一个合适的电压?还是直接就用电池的电压来供电呢?

网友A:
必须稳压,甚至先升再稳。

网友B:
可以用带升降压功能的DCDC芯片;

或者选宽电压工作的MCU;

网友C:
是否需要稳压,取决于你的芯片工作电压,以及你的其它要求。
比如用NTC测温,电阻分压,只和分压比有关,就不需要稳压。
如果是采集外部电压信号,那要稳压了,或者需要一个基准源。
比如数码管显示,一般不需要稳压,但是如果客户要求亮度要稳定,就需要稳压。

楼主: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2.1V-3.6V的,最大电压是3.7V)。这是为了电池直接供电准备的指标吗?

楼主:
决定还是要分部分,稳压和裸泳相结合。低温的情况下,锂电池的电压会下降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