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 PIT,ADC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ADC, pi, UART, ic, vi
你好!我碰到一个PIT,ADC中断的问题,如下:
1. 单独开PIT0或者ADC中断的时候都很正常,PIT0的中断周期是1S,ADC采用的是软件开启,连续触发;
2. 两个中断同时打开,默认优先级,这时候只能进ADC中断;
3. 两个中断同时打开的时候,PIT的优先级为默认,ADC的优先级设为2(NVIC_SetPriority(ADC0_IRQn, 2);),运行大概5秒钟左右,就会死机,或者只有ADC中断,PIT中断进不去了。我中断服务程序里面都有关、开中断的操作。
服务程序:
void PIT_ISR(void)
{
    NVIC_DisableIRQ(PIT_IRQn);
    GPIO_ToggleBit(HW_GPIOC, 5);
    count++;

    //UART_WriteByte(HW_UART2,count);
    NVIC_EnableIRQ(PIT_IRQn);
}

void ADC_ISR(void)
{
    NVIC_DisableIRQ(ADC0_IRQn);
    count2++;
    UART_printf(HW_UART2,"ADC conversion result is :%d\n",ADC_ReadValue(HW_ADC0, kADC_MuxA));
    UART_printf(HW_UART2,"PIT interrupt count is :%d\n",count);
    UART_printf(HW_UART2,"ADC0 interrupt count is :%d\n",count2);
    //NVIC_ClearPendingIRQ(ADC0_IRQn);
    DelayMs(10);
    NVIC_EnableIRQ(ADC0_IRQn);
}

求指教啊!谢谢!

网友A:
把你在中断中打印的程序全部去掉,还有ms延时,这个是非常占用时间的。
如果你在ADC中断中,而且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并且进入的中断的频率还很高,这个肯定会导致你的PIT中断进不去。
原因是这样的:
ADC的中断优先级是高于PIT中断的,ADC的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等你出来的时候,下一次的ADC中断紧接着又进来,这样就导致PIT的中断永远都被ADC中断抢占,从而导致PIT中断进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在中断中打印的程序全部去掉,还有ms延时,这个是非常占用时间的。
如果你在ADC中断中,而且中断服务函 ...

默认是不是全为0?在这个情况下,优先级是按下面这个表从高到低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是不是全为0?在这个情况下,优先级是按下面这个表从高到低么?

默认就是这个优先级情况,0最高。
其实,你设置优先级,并不是整体打乱优先级,
而是4个一组,组内设置优先级,
举个例子,图中,FTFA的优先级比PMC高,你可以通过设置优先级,使PMC高于FTFA,这个是四个内的设置,也就是FTFA前面的数字1,四个1为一组。
最最关键的原因,你的ADC服务函数执行时间太长,中断服务函数要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是这个优先级情况,0最高。
其实,你设置优先级,并不是整体打乱优先级,
而是4个一组,组内设置优 ...

非常感谢,太详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太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上面这里,优先级是由一个字节的6、7位决定的,那么我写程序的时候是写0,1,2,3呢?还是写0,64,128,19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上面这里,优先级是由一个字节的6、7位决定的,那么我写程序的时候是写0,1,2,3 ...

这个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你需要按照对应的位去配置,比如置位第6位:
0X00000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你需要按照对应的位去配置,比如置位第6位:
0X00000040. ...

我没说清楚,我指的是:
_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这个库函数中的 priority参数的取值,因为这个函数里面的代码我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看明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指的是:
_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这 ...

Kinetis L系列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个是我之前写过的一个关于优先级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B(2015-12-23):
楼主,能否把你利用PIT中断进行AD转换的程序发我一份,我不会弄,我想定时器中断触发AD转换,您这个挺相似的,能发我一份吗?
我邮箱:lovshi@126.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把你利用PIT中断进行AD转换的程序发我一份,我不会弄,我想定时器中断触发AD转换,您这个挺相似 ...

已发,要好好学习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发,要好好学习哦

看到了,多谢了 !!

网友C(2016-08-18):
楼主,能否把你利用PIT中断进行AD转换的程序发我一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