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9e814 adv转换

楼主(2015-04-07):
新唐n79e814   adv输入转换电压范围是多少,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网友:
ADV啊,还是ADC啊,没懂楼主问的什么。

网友B:
参考电压 VrefL----VrefH之间。
当然,在边沿时可能读值不变或非线性。
但是不能超出VrefL----VrefH之间,否则AD出错,还会影响其它通路AD

网友A(2015-05-08):
我刚开始是ADC呢,原来是AD独立电源吗

网友C:
ADV这个在数据手册里会提到,就是给ADC提供电源的一个东西吧。

网友:
最大就是系统电压,不用怀疑

网友D:
是ADC吧
ADV是啥啊?

网友C:
ADV,是模拟数字转换器的独立电源吗,不是采用VCC吗?

网友(2015-06-17):
10mV-VDD意味着什么,就测量10mV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