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逻辑电平转换芯片 选用中是否要考虑其驱动能力

楼主(2015-04-07):
大家好,我的设计中用到3v和5v供电系统,我目前的应用中就是要解决两个芯片(不同的供电电压,逻辑电平不兼容)之间的SPI通信及时钟信号的传输等。我打算选用集成的逻辑电平转换芯片,我想了解是否要考虑逻辑电平转换芯片的驱动能力,如何考虑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门电路(ttl或者cmos)的驱动,是要考虑扇入扇出数的

网友A:
我想了解是否要考虑逻辑电平转换芯片的驱动能力?                          当然要啦.
如何考虑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门电路(ttl或者cmos)的驱动,是要考虑扇入扇出数的                就是这些参数.

网友B:
驱动能力的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C:
这个当然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D:
其驱动能力当然是要考虑的,不然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