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ABRE开发板无法使用MFG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7):
刚在ELEMENT14买了一块开发板,使用开发板自带软件MFG和IMAGE,烧写LIUX到EMMC或者SD都不成功,换U口换XP电脑都不行,好像程序运行到烧写步骤就挂掉了,版上类似问题很多啊,但原因好像各不相同,看了一圈还是没有解决掉,以下是我的文件设置: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uto

name = MYZR-I.MX6-SPI_NOR & eMMC
.log和ucl2见附件。

楼主:
补充一点,特别奇怪串口始终无信息显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开发板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开发板的型号是什么?

MCIMX6Q-SL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使用的板子不是我们官网的开发板,是第三方公司设计的板子。
由于我不知道他们的板子是如何设计的,这样,我这里只能给你一些建议。
关于使用mfgtool工具下载images,你需要注意:
1、将images拷贝到mfgtool的files目录下
2、修改cfg.ini文件使的和ucl2.xml 中的名称对应(SD卡对应是SD卡,EMMC对应EMMC)
3、打开串口,连接板子到电脑上,将板子上的拨码开关设置到下载模式
开始下载

网友A:
顺便说一下,你下载过程中建议你打开串口,上面可以打印下载过程,信息都可以看到。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停在哪里,都可以在串口中看到的。
你这里把你下载过程串口打印的信息发给我看一下吧,我可以帮你定位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