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单片机开发10年,单片机例程从易到难连载分享

楼主(2015-04-07):
       大家好,我叫吴鉴鹰,100%中国制造,长181cm,净重70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二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2004大学毕业开始进行微处理器的开发,算不上技术精湛,但是一路走来,多多少少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所有愿意在21IC这块宝地上分享一点自己的东西,交流一点自己的见闻,也希望21IC的前辈同行能够一块交流。
       回想当年鉴鹰刚刚大学本科毕业不久,进入一家大型国企,保守传统思想——“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陋习的影响,只能靠自己死磕书本,硬啃项目慢慢才取得一点进步。所以后来干脆辞职再次回到电子科技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为了让现在毕业的毕业的年轻人不要重蹈吴鉴鹰当年的覆辙,我也愿意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获得一点点帮助就足矣!

       每一个项目会提供原理图、源程序还有仿真图。
第一讲:一个电子工程师当小心为重——吴鉴鹰最近因为意志蜘蛛引发的惨重后果

第二讲:【愚人节特别奉献】今天被自己愚弄了一把,一个粗心大意引发的BUG,细节决定成败

第三讲:【实战经验分享】一个单片机程序猿如何正确的编写C语言代码

第四讲:基于单片机的Modbus通讯程序设计(一)

第五讲:基于单片机的Modbus通讯程序设计(二)

第六讲:去年招聘硬件电子工程师的笔试题

第七讲:单片机驱动12864多级菜单设计(一)——原理图

第八讲:单片机驱动12864多级菜单设计(二)——主程序设计

楼主:
第一讲:一个电子工程师当小心为重——吴鉴鹰最近因为意志蜘蛛引发的惨重后果

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
      丢了一只马掌,翻了一匹战马;
      翻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败了一场战役;
      败了一场战役,失了一个国家。

     这首英国民谣起源于历史上一场决定由谁来统治英国的战斗。1885年,在英国的波斯沃斯,国王理查三世的军队准备与里奇蒙德伯爵的军队决一死战。战斗开始的那一天,理查三世让马夫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让铁匠给战马钉好马掌,自己信心百倍地准备出征。不料想,铁匠在钉最后一个马掌时,发现缺了一颗铁钉,而国王马上就要出征作战,已经来不及把最后一只马掌钉牢,于是国王骑着战马出发了。

    两军对垒,理查国王冲锋在前,“冲啊,冲啊”,他高喊着,率领队伍冲向敌阵。敌军已经开始乱了阵脚,国王的队伍眼看就要获胜。这时,突然一只马掌掉了,奔跑的战马猛地跌翻在地,国王也被抛出好远。里奇蒙德伯爵率领的军队看见国王落马,立刻反守为攻,冲上来俘获了理查三世。理查三世事后悲愤不已,“一颗铁钉竟让我失去了整个国家!”

                     图1 电阻焊机控制器实物图

     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电阻焊机的知识,请看下面的图中主回路,鉴鹰老给大家普及一下电阻焊机的知识。

                          图2 电阻焊机主回路

电阻焊机是将被焊工件压紧于两电极之间,并施以电流,利用电流流经工件接触面及邻近区域产生的电阻热效应将其加热到熔化或塑性状态,使之形成金属结合的一种方法。
如图2中所示,380V电源a相经过双向控规到焊接变压器的1极,然后经过变压器的初级回到380Vb相。变压器的匝比一般在5070之间,如果变压器的初级电流300A,匝比50,则次级电流最大可以出到15000A,可以迅速将焊件融化,从而结合在一块。
初级电流的大小根据控制器驱动双向控规的KKGG,从而控制变压器的导通角,达到控制热量的作用。

今天下午的时候,一个测试车间的工人,将一台控制器挂在焊机上面测试,如图1中所示,将机器挂上去,刚上电,正在设置参数,听到变压器一直嗡嗡发出巨大的声音,于是慌乱之中,跑到电气柜关掉开关。发现焊极已经焊融化了,好险,要是再慢一点关掉开关,恐怕要将变压器烧掉。

                     电器柜

于是一帮工程师开始检查问题,第一步:检查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发现正常;第二步:检查控制器是否异常,拿下来检测,发现也没有问题;第三步:检查控规,发现有一路已经止直通了。然后开始找可控硅直通的原因,经过反复检查,将连接线取下来,发现了一个端倪,大家请看图3,给大家欣赏一个被烧毁的连接线接口

                      图3 被烧毁的连接线接口

在线的三个接口之间,趴着一具尸体,我们拿下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被380V电挂了的蜘蛛,可怜的蜘蛛,就这样离开了世间。我们检查了蜘蛛趴的几个引脚,刚好对应了图4中标出的几个点,首先12连在一起,380V之间连到可控硅的G极,会超过G极能承受的电压,从而被击穿。13连连载一块,变压器初级相当于直接将网压接上去。所以热量不受控制器的控制,出现上电满载输出的现象,到最后真像大白,都是一只蜘蛛惹的祸。

            图 4 蜘蛛趴的位置

话说:一个蜘蛛毁掉一个控规,一个控规毁掉一台变压器,一台变压器毁掉一台焊机,一台焊机毁掉一个客户,一个客户丢失毁掉一个企业......
    太可怕了,小心你的蜘蛛吧!

楼主:
第二讲:【愚人节特别奉献】今天被自己愚弄了一把,一个粗心大意引发的BUG,细节决定成败

导读

今天吴鉴鹰将程序的一个变量Vol_Device_Data 置为1,但是在主函数里面怎么也进不了if(Vol_Device_Data == 1){ display(); }这个判断语句,你说奇不奇怪,诡异不?貌似很神奇吧。

简化的程序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KEY P3_7       //定义脚踏关凯

uchar Vol_Device_Data;
uchar disp;
uchar pic=0,num=0;
uchar Vp_Fr_Data;
uchar Pl_Tk_Count=0,Data_Num=0;

void main()
{
   uchar Tr_Value;
   uchar Xs_Vk_Dl;
   uchar Fd_Drt_Pl;
   uchar Vol_Device_Data = 1;   //注意看,我在这里将这个变量置为1了
   uchar Qp_Ml_Data;
   uchar Pw_Sf_Count=0,Kmv_Num_Ds = 0;
   while(1)
   {
      Jisuan_Count();
   }
}

void Jisuan_Count()
{
    uchar Fr_Test_Value;
    uchar X_Voint_Dl;
    uchar Fs_Doint_Pl;
    unsiged char Vol_Device_Data = 0;
    uchar Lp_Fr_Data;
    uchar Pm_Sm_Count=0,Solid_Num=0;

    if(Vol_Device_Data == 1)
   {
         pic++;
         将断点这子啊这里,可是怎么也进不来,你说奇怪不?
   }
}

原因分析

亲们发现问题了么?为什么就是进不来呢?
我找了很多原因,单步调试,也找不出来在什么地方给Vol_Device_Data置为0了,用变量查看器查看,值是1,但是怎么就进不了中断呢?
怀疑是堆栈溢出了?指针出错了?数据存储区写满了?还是单片机内存分区出错了(定义数组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经过一系列怀疑后,还是没有找出问题,最后没有办法,将哪些地方用到了这个变量重新查看了一遍,发现原来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还有一个局部变量。请仔细看程序,虽然在主函数的里面初始化的时候给Vol_Device_Data置为1了,但是在子函数void Jisuan_Count()里面将Vol_Device_Data置为0了,所以判断 if(Vol_Device_Data == 1)的条件满足不了,自然也就进不了。在线仿真用变量查看器来看,看到的是全局变量的值,是1,但是在子函数中,其实他的值是0。

简化的程序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KEY P3_7       //定义脚踏关凯

uchar Vol_Device_Data;  //定义的全局变量
uchar disp;
uchar pic=0,num=0;
uchar Vp_Fr_Data;
uchar Pl_Tk_Count=0,Data_Num=0;

void main()
{
   uchar Tr_Value;
   uchar Xs_Vk_Dl;
   uchar Fd_Drt_Pl;
   uchar Qp_Ml_Data;
   uchar Pw_Sf_Count=0,Kmv_Num_Ds = 0;

   Vol_Device_Data = 1;
   while(1)
   {
      Jisuan_Count();
   }
}

void Jisuan_Count()
{
    uchar Fr_Test_Value;
    uchar X_Voint_Dl;
    uchar Fs_Doint_Pl;
unsiged char Vol_Device_Data = 0;   //定义的局部变量
uchar Lp_Fr_Data;
    uchar Pm_Sm_Count=0,Solid_Num=0;

    if(Vol_Device_Data == 1)
    {
         pic++;
    }
}

这就是愚人节送给自己的礼物,祝大家愚人节快乐,努力工作,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因为lz不用codeblocks 在codeblocks里面,双击命名后,所有相同命名会被高亮,一眼能瞅出来!

网友A:
哈哈,欢迎欢迎

网友:
感觉在哪里看过

楼主:
这个最初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分享的,然后就是在21IC论坛分享。

网友B: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最好不要取同名吧,容易搞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最好不要取同名吧,容易搞混

尽量不要,如果用的话也要在用的地方标明,不然除了问题很难排查的。然后就要一个个找,实际工程项目很大,很多文件,一个文件几千行的代码,很难找的。

网友C:
哈哈,经验分享,受益了。谢谢!

楼主:
第三讲:【实战经验分享】一个单片机程序猿如何正确的编写C语言代码

导读
    写单片机程序也是程序,也要遵循写软件的一些基本原则,不是仅仅就是为了完成功能那么简单。我看过的所有的C语言单片机教材很少有注重程序的可读性,程序的实时性,程序结构的,注重编程思路的,注重模块化编程的,考虑程序的实时性,完全是拿着C语言当汇编在用,简直是在糟蹋C语言!
如下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单片机初学者都会犯的问题(不要说网上的和现实中的代码了,连教材上都写的那么随便,学的人能怎么能养成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1、模块化的编程思想
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建立模块化的编程思想。一个程序往往要很多功能协同工作,我们需要把不同的部分分离出来单独创建一个.h和.c的文件,然后在头文件中把可以访问的函数调用出来。
比如我们鉴鹰电子现在需要设计一台示波器,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进行功能的划分,划分成按键,数据采样,数据处理,显示,数据的存储。
然后在写程序的时候,把不同功能放在不同的.h和.c文件之中,这样管理方便,如果把所有的程序放在一个.C文件里面,程序量庞大,可读性差;如果出了问题十分难查找;不方便程序的移植。

2、变量定义随意性太强
变量到处定义,根本不管变量的生命周期是否合适(请回答: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静态变量、volatile变量有什么区别联系?)
变量定义随意,不结合硬件资源,不看数据存储空间是否够,不管变量定义是否会造成堆栈溢出。

3、变量名称极不规范
变量名称极不规范,根本从名字上看不出来这个变量类型是什么,到底想干什么。因而造成程序的可读性极差。
如定义个个变量uchar XX;uchar XY根本看不出含义和用途。

4、函数定义几乎不用参数
函数定义几乎不用参数,定义所有的函数都是void,如:void  delay(void);如果调用的时候,就用for循环,for(i = 0;i < 1000;i++){delay();}其实调用一个形参,完全可以解决,为何要让程序看起来冗余。

5、不考虑程序的实时性
调用延时函数,动不动来一个delay(1000);delay(10000);这样单片机还能干别的事吗?定义一个标志位,用一个定时器完全可以做,这样程序就不用啥事不用干,空在这里延时了。具体内容可以参考吴鉴用的—编程思路那一讲,杜绝纯延时。

6、语句写的一点不直观
语句写的一点都不直观,根本就是在用汇编。比如:想取一个字长的高字节和低字节,应该定义一个宏或是函数来做,如#define HIBYTE(w) ((BYTE)((DWORD)(w) >> 8)),以后直接用HIBYTE()多直观,难道非得用(BYTE)((DWORD)(w) >> 8)代表你的移位操作的水平很高吗?

7、写程序缺乏总结思考
不思考曾经做过的程序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写程序如果只是为了写而写,不考虑程序有没有更加简单的实现方法,有没有办法节省更多的空间,程序的算法能不能优化,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思考,不总结,也不借鉴别人的一些好的方法,一辈子也长进不了多少!

楼主:
只要有一个读者,我就会继续分享下去的: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三讲:【实战经验分享】一个单片机程序猿如何正确的编写C语言代码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

关于常量和变量和函数的命名,有个华为C编程规范可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尽量不要,如果用的话也要在用的地方标明,不然除了问题很难排查的。然后就要一个个找,实际工程项目很大 ...

#define KEY P3_7       //定义脚踏关凯

uchar Vol_Device_Data;
uchar disp;
-------------------------------------------------------------------
uchar Fd_Drt_Pl;
   uchar Vol_Device_Data = 1;   //注意看,我在这里将这个变量置为1了
   uchar Qp_Ml_Data;
--------------------------------------------------------------------
uchar Fs_Doint_Pl;
    unsiged char Vol_Device_Data = 0;
    uchar Lp_Fr_Data;

这个就是因为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同名了导致理解出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讲:【实战经验分享】一个单片机程序猿如何正确的编写C语言代码

楼主能否推荐一本专门讲单片机编程的书呢,谢谢。

网友F:
很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G:
赞,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H:
马克一下  有时间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KEY P3_7       //定义脚踏关凯

uchar Vol_Device_Data;

是的,这是我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实际项目中,遇到问题更难发现。

网友I:
学习, 会C,但单片机只写过一点点.

有些错误是不好发现,特别是写/查程序都是一个人时.

网友J:
这样的**我向来都是强烈支持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先收藏了,慢慢看。

谢谢支持和鼓励,一定会定期持续更新。

网友K:
非常好的文,可惜看不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好的文,可惜看不到图啊?

哪个图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好的文,可惜看不到图啊?

现在设置了一下,可以看了。: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我向来都是强烈支持的,加油~

谢谢你的支持,我也会持续分享的,:handshake

网友L:
搬个小马扎,坐等LZ讲解~

网友:
f见又师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搬个小马扎,坐等LZ讲解~

哈哈,真是个热爱学习的童鞋:handshake

网友M:
我可以回复吗? 第二讲愚人节篇,两个变量都是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被定义的函数体内使用(即{}内),楼主的判断用的jisuan_count内的局部变量,所以判断==1 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可以回复吗? 第二讲愚人节篇,两个变量都是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被定义的函数体内使用(即{}内), ...

当然可以回复,就是这种意思,就是定义了两个变量,一个是全局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在那个函数里面本意是调用全局变量,但是发现没有按照程序的意思来,但是后来原来有一个局部变量,这里面判断的是局部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 会C,但单片机只写过一点点.

有些错误是不好发现,特别是写/查程序都是一个人时.

是的,自己的程序写完后发现困难很难,自己陷入了自己思维的误区,就像走进一个死胡同出不来一样,这个时候如果找一个同事帮忙看一下,可能很轻易的就解决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尽量不要,如果用的话也要在用的地方标明,不然除了问题很难排查的。然后就要一个个找,实际工程项目很大 ...

全局变量最好在前面加个G之类的标志,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尤其当这种变量很多时。养成这样的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全局变量最好在前面加个G之类的标志,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尤其当这种变量很多时。养成这样的习惯就好 ...

是的,所以现在我带的研发团队对变量的命名都是有规定的,全局变量怎么定义,局部变量怎么定义,静态变量怎么定义。不同类型的,都有区分。

网友O:
推荐书籍:《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设置了一下,可以看了。

是的,现在可以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现在可以看了,谢谢!

太客气,以后多交流:handshake

网友P:
路过,拜读大师杰作!

网友Q:
楼主大人,什么时候再更新。。

网友R:
楼主的经验分享很不错,继续**哦。不过呢,你的帖子里有一些错别字,有些东西解释得不是太清楚,不便于初学者理解。: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经验分享很不错,继续**哦。不过呢,你的帖子里有一些错别字,有些东西解释得不是太清楚,不便于初 ...

错别字请指出来。不清楚的可以提问,交流。

网友S:
新读者报道。

学到东西了,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静态变量在命名时就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S:
新读者报道。

学到东西了,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静态变量在命名时就区分开。 ...

是的,变量的命名很重要的。

网友T:
有专门讲编程规范的书,大家写程序的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U:
学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专门讲编程规范的书,大家写程序的还是要看看的.

是的,程序 编写的时候要是没有规范约束的话,是很难写出严谨的程序的,有很难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大人,什么时候再更新。。

这个会定期更新的。

网友V:
还是学生,做了个小玩意,看到你说的C编程规范发现有的地方还是做不好。虽然知道要加.h .c文件把一个工程的程序分开,变量的定义要区别,有意义。但是做到最后还是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是学生,做了个小玩意,看到你说的C编程规范发现有的地方还是做不好。虽然知道要加.h .c文件把一个工程的 ...

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如果有意识的话,慢慢习惯就会养成,多看看别人的例程。

网友W:
引用 楼主:
第一讲:一个电子工程师当小心为重——吴鉴鹰最近因为意志蜘蛛引发的惨重后果
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 ...

向楼主学习

网友X:
写的很好,支持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X:
写的很好,支持下楼主

谢谢支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讲:【愚人节特别奉献】今天被自己愚弄了一把,一个粗心大意引发的BUG,细节决定成败

导读今天吴鉴鹰 ...

如果程序上万行,怎么看,这是程序量小,很容易看出来。;P

楼主:
第四讲:基于单片机的Modbus通讯程序设计(一)

/******************************************************
** 作品:吴鉴鹰单片机项目之基于Modbus协议的通讯程序
** 申明:转载请标明作品来源 知识产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吴鉴鹰单片机项目之基于Modbus协议的通讯程序

** 备注:晶振11.0592M
** 功能描述:0X1-0X8与LED0-LED7对应,LED分别代表屏相应的位的状态,对应输出为P1口
             6X1-6X8最后写入对应的值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例如:6X1写入100数码管显示100,
             往6X3里面写入200数码管显示200 ,数码管显示最后一次修改的寄存器的值。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作者所属单位:鉴鹰电子工作室
**交流QQ群: 第一群:  198387118  第二群:239316959
** 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
**申明:转载请标明作品来源 知识产权归作者吴鉴鹰所有!

备注: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欢迎各大读者指正

O(∩_∩)O~
*******************************************************/

#include<reg52.h>                          // 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此头文件中包含52单片机中的资源定义,包括IO口,寄存器等
#include<intrins.h>                                          //nop延时头文件,在延时函数中用到,调用一个_nop_()代表延时1us。

/*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整形、长整形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位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32位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位

uchar idata Send_buf[30];                            //发送数据数组
uchar idata Receive_buf[30];                    //接收数据数组
uint  idata disp[8]={0,0,0,0,0,0,0,0};  //字接收显示数组,用于存储6x1-6x8的十六位接收数据
uchar Data_Count=0,time=0;                                //count为收到数据的次数,time应用于发送03代码时,中间的字数量是多少个数值
uchar Receive_Finish_Flag=0,flag_led=0;        //是否接收完成位,flag_led暂时不用
uint  address_num=0;                                    //接收到字的数值
uint  begin_address=0,address_leg=0;    //数值字开始位,数值字长度
uchar Pd_Flag_7,Pd_Flag_6,Pd_Flag_5,Pd_Flag_4,Pd_Flag_3,Pd_Flag_2,Pd_Flag_1,Pd_Flag_0;//用于判定发送的8个位,即0x1-0x8的位状态

//* LED亮灭情况表示相应的位状态,LED0-LED7分别对于0x1-0x8*//
sbit LED_OUT_0=P1^0;
sbit LED_OUT_1=P1^1;
sbit LED_OUT_2=P1^2;
sbit LED_OUT_3=P1^3;
sbit LED_OUT_4=P1^4;
sbit LED_OUT_5=P1^5;
sbit LED_OUT_6=P1^6;
sbit LED_OUT_7=P1^7;
sbit KEY_OUT_3=P3^2;
sbit KEY_OUT_4=P3^3;

/**************************数码管显示相关,DuanMa是显示0-9*****************************/
u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16位CRC检验表,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CRC校验 高位表************/
uchar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40
} ;

/*********CRC校验 低位表************/
uchar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
0x40
} ;

/*****************************************************************************
** 函数名称: uint crc16(uchar *puchMsg,uchar usDataLen)
** 功能描述:  16位CRC校验函数,查表法*
** 输 入:    uchar *puchMsg,uchar usDataLen
**            校验的数组首地址  校验的数据个数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4.03.26
******************************************************************************/
uint crc16(uchar *puchMsg,uchar usDataLen)
{
        uchar uchCRCHi = 0xFF ;
        uchar uchCRCLo = 0xFF ;
        uint uIndex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int)(uchCRCLo) << 8) | uchCRCHi) ;
}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_us(int n)
** 功能描述:  延时子程序,延迟N us
** 输 入:    int n 延时的时间
**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延时子程序,延迟N us*************/
void delay_us(int n)
{
        int i;
        for(i=n;n>0;n--)
        _nop_();
}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_ms(int n)
** 功能描述:  延时子程序,延迟N ms
** 输 入:    int n 延时的时间
**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delay_ms(int n)
{
        int i,j;
        for(i=n;i>0;i--)
                for(j=141;j>0;j--);
}

/*****************************************************************************
** 函数名称:  void Led_Display_Fuc(uint Num)
** 功能描述:  数码管显示函数,最多显示五位数,数值仅限于0-9,
              该函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 输 入:    uint Num  要显示的数字
**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Led_Display_Fuc(uint Num)
{
        uint i;
        for (i=0;i<5; i++)
        {
                P2 = 0;                       //清除显示,防止数字重影
                P0 = DuanMa[Num%10];           //显示最低一位数
                delay_us(10);
                P2 = 0x80>>i;                         //显示第一位数时点亮第一个数码管,第二位时点亮第二个数码管,以此类推。
                Num = Num/10;                         //将变量除以10处理将显示下一位数
                   delay_ms(1);
        }
}

楼主:
第五讲:基于单片机的Modbus通讯程序设计(二)

/*****************************************************************************
** 函数名称: void init_uart(void)
** 功能描述: 串口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int n 延时的时间
**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备注:设定的参数为9600,N,8,1
串口模式为2,即8位数据位,停止位为1,无校验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init_uart(void)
{
TH1 = 0xfa;
TL1 = 0xfa; // 波特率设为9600
TMOD = 0x21; // 使用T1定时器,模式2
PCON = PCON | 0x80; // 启用波特率加强位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为2,即8位数据位,停止位为1,无校验
PS = 1; // 设定串口中断优先级为最高
TR1 = 1; // 开始定时
ES = 1;         // 打开串口中断
EA = 1; // 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_Data_Fuc(uchar num)
** 功能描述: 发送函数
发送一个字符即一个字节
** 输 入: uchar num 发送的数据或者字符
**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备注:设定的参数为9600,N,8,1
串口模式为2,即8位数据位,停止位为1,无校验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Send_Data_Fuc(uchar num)
{
SBUF=num;         //把字符放到发送数据缓存区SBUF,num可以是字符也可以是一个字节数据
while(!TI);         //当发送完之后,TI自动置位,即TI=1,表示发送完成
TI = 0;         //当发送完之后TI不会自动置0,所以需手动将其置0,表示还没发送完数据
}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_word(uchar *mydata,uchar num)
** 功能描述: 发送函数
发送字符串或者一连串的字节数据
** 输 入: uchar *mydata,uchar num
** mydata表示要发送的字符串数组,num表示数组长度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备注:设定的参数为9600,N,8,1
串口模式为2,即8位数据位,停止位为1,无校验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send_word(uchar *mydata,uchar num)
{
int i;
for(i=0;i<num;i++)
{
Send_Data_Fuc(*(mydata+i));
}
Data_Count = 0;
}

/*****************************************************************************
** 函数名称: void Com_Data_Receive() interrupt 4 using 1
** 功能描述: 中断接收函数
当数据接收完时,进入串口中断将接收的值放入数组
** 输 入: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Com_Data_Receive()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当接收完一个字节的数据后,RI会自动置位,即RI=1
{
uchar a;
RI=0;         //接受中断标志软件清零
a=SBUF;         //把缓存在单片机的数据给a
Receive_buf[Data_Count]=a;        //将接受数据放入预置数组
Data_Count++;         //数组自动递增,用于存储下一个数据
if(Data_Count == 8)         //当接收完8个MODBUS的功能码之后,自动清0,从新接收(支持的01、05、03、06命令读取或者写入每次都发送8个字节)
{
Data_Count = 0;
Receive_Finish_Flag = 1;         //接受完8个MODBUS功能码的标志位
}
}
}

/*****************************************************************************
** 函数名称: void Com_Data_Mng(void)
** 功能描述: MODBUS功能码处理
能识别01,03,05,06功能码,可以实现一对多通讯
** 输 入: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Com_Data_Mng(void)
{
//uint begin_address=0,address_leg=0,crc_end;
uint crc_end,legg;         //CEC校验值和03功能码发送的位的长度
char hi_type,low_type;         //03、06功能码发送字节高低位
if(Receive_buf[0]== 0xa1) //判断机器号码
{
if(Receive_buf[1] == 0x01)         //01功能码
{
//begin_address=Receive_buf[2]<<8+Receive_buf[3];
//address_leg=Receive_buf[4]<<8+Receive_buf[5];
crc_end = crc16(Receive_buf,6);         //校验
if(crc_end == Receive_buf[6]<<8 | Receive_buf[7])//当校验通过时时
{
hi_type=0;         //高位状态
low_type=Pd_Flag_0 | Pd_Flag_1 | Pd_Flag_2 | Pd_Flag_3 | Pd_Flag_4 | Pd_Flag_5 | Pd_Flag_6 | Pd_Flag_7;         //低位状态
//low_type=~P0;
Send_buf[0] = Receive_buf[0];         //站号
Send_buf[1] = Receive_buf[1];         //功能码
Send_buf[2] = 0x02;         //字节数
Send_buf[3] = low_type;         //低位状态,即LED开关情况
Send_buf[4] = hi_type;         //高位状态
crc_end = crc16(Send_buf,5);         //校验
Send_buf[5] = crc_end%256;         //校验低位
Send_buf[6] = crc_end>>8;         //校验高位
send_word(Send_buf,7);         //发送返回屏
}
}
if(Receive_buf[1] == 0x05)         //05功能码
{
begin_address=Receive_buf[3];         //开始地址
crc_end=crc16(Receive_buf,6);         //校验
if(crc_end==Receive_buf[6]<<8|Receive_buf[7])         //校验正确时
{
if(Receive_buf[4]==0xff)         //当为强制打开时
{
switch(begin_address)         //对应的地址
{
case 0x00: LED_OUT_0 = 0; Pd_Flag_0 = 0x01; break;        //相应的LED点亮,记录下相应的P0位状态
case 0x01: LED_OUT_1 = 0; Pd_Flag_1 = 0x02; break;
case 0x02: LED_OUT_2 = 0; Pd_Flag_2 = 0x04; break;
case 0x03: LED_OUT_3 = 0; Pd_Flag_3 = 0x08; break;
case 0x04: LED_OUT_4 = 0; Pd_Flag_4 = 0x10; break;
case 0x05: LED_OUT_5 = 0; Pd_Flag_5 = 0x20; break;
case 0x06: LED_OUT_6 = 0; Pd_Flag_6 = 0x40; break;
case 0x07: LED_OUT_7 = 0; Pd_Flag_7 = 0x80; break;
}
}
else         //当强制为OFF时
{
//flag_led=0;
switch(begin_address)
{
case 0x00: LED_OUT_0=1; Pd_Flag_0=0; break;         //相应的LED熄灭,记录下相应的P0位状态
case 0x01: LED_OUT_1=1; Pd_Flag_1=0; break;
case 0x02: LED_OUT_2=1; Pd_Flag_2=0; break;
case 0x03: LED_OUT_3=1; Pd_Flag_3=0; break;
case 0x04: LED_OUT_4=1; Pd_Flag_4=0; break;
case 0x05: LED_OUT_5=1; Pd_Flag_5=0; break;
case 0x06: LED_OUT_6=1; Pd_Flag_6=0; break;
case 0x07: LED_OUT_7=1; Pd_Flag_7=0; break;
}
}
Send_buf[0]=Receive_buf[0];         //站号
Send_buf[1]=Receive_buf[1];         //功能码
Send_buf[2]=Receive_buf[2];         //起始高位
Send_buf[3]=Receive_buf[3];         //起始低位
Send_buf[4]=Receive_buf[4];         //返回状态
Send_buf[5]=Receive_buf[5];         //返回状态
crc_end=crc16(Send_buf,6);         //校验
Send_buf[6]=crc_end%256;         //校验低位
Send_buf[7]=crc_end>>8;         //校验高位
send_word(Send_buf,8);         //发送返回屏
}
}
if(Receive_buf[1]==0x03)         //03功能码
{
crc_end=crc16(Receive_buf,6);         //校验
if(crc_end == Receive_buf[6]<<8|Receive_buf[7])        //校验一致
{
begin_address=Receive_buf[2]<<8|Receive_buf[3];
address_leg=Receive_buf[4]<<8 | Receive_buf[5];         //总寄存器长度
hi_type=0;
Send_buf[0]=Receive_buf[0];         //站号
Send_buf[1]=Receive_buf[1];         //功能码
legg=(uint)address_leg*2;         //字节数
Send_buf[2]=address_leg*2;;         //字节数
for(time=0;time<legg;time++)         //发送相应字节
{
if(!(time%2))         //字高位为0
Send_buf[time+3] = disp[time/2+begin_address]/256;         //字高字节
else
Send_buf[time+3] = disp[time/2+begin_address]%256;         //字低字节
}
crc_end=crc16(Send_buf,legg+3);         //校验
Send_buf[legg+3]=crc_end%256;         //校验低位
Send_buf[legg+4]=crc_end>>8;         //校验高位
send_word(Send_buf,legg+5);         //返回屏
}
}
if(Receive_buf[1]==0x06)         //06功能码
{
begin_address=Receive_buf[2]<<8|Receive_buf[3]; //写入地址
address_num=Receive_buf[4]<<8|Receive_buf[5];        //寄存器值
crc_end=crc16(Receive_buf,6);         //校验
if(crc_end==Receive_buf[6]<<8|Receive_buf[7])        //校验正确
{
disp[begin_address]=address_num;         //存入数组,给03功能码调用数值
Send_buf[0]=Receive_buf[0];         //站号
Send_buf[1]=Receive_buf[1];         //功能码
Send_buf[2]=Receive_buf[2];         //开始高位
Send_buf[3]=Receive_buf[3];         //开始低位
Send_buf[4]=Receive_buf[4];         //字高位
Send_buf[5]=Receive_buf[5];         //字低位
crc_end=crc16(Send_buf,6);         //校验
Send_buf[6]=crc_end%256;         //校验低位
Send_buf[7]=crc_end>>8;         //校验高位
send_word(Send_buf,8);         //返回屏

}
}
}
}

/*****************************************************************************
** 函数名称: void main(void)
** 功能描述: 主函数

** 输 入:
**
**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5.03.26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Led_Display_Fuc(address_num);         //在开发板数码管上显示相应位的数值,发送或者接受数据会暂停显示(数码管闪烁)
//按钮输入
if(!KEY_OUT_3) //判断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_ms(2);         //延时
while (!KEY_OUT_3);
//delay_ms(2);
LED_OUT_2=!LED_OUT_2;
if(LED_OUT_2)
{
Pd_Flag_2=0x0;
}
else
{
Pd_Flag_2=0x4;
}
}
if(!KEY_OUT_4)
{
delay_ms(2);
while (!KEY_OUT_4);
//delay_ms(2);
LED_OUT_3=!LED_OUT_3;
if(LED_OUT_3)
{
Pd_Flag_3=0x0;
}
else
{
Pd_Flag_3=0x8;
}
}
while(Receive_Finish_Flag)         //当接收完成时
{
Com_Data_Mng();         //识别相应的功能码
Receive_Finish_Flag=0;         //重新接收
}
}
}

网友Y:
帖子真的很有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帖子真的很有用,学习了

谢谢鼓励,我会一直分享下去的。

网友Z:
有客户介绍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帖子真的很有用,学习了

谢谢鼓励和支持,有一点点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AA: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有客户介绍下  谢谢

大家共同进步,多多交流

楼主:
多多交流,互相探讨技术难题:handshake

网友AB:
高质量C++/C编程指南
文件标识:
当前版本:1.0
作    者:林锐 博士
文件状态  [  ] 草稿文件 [√] 正式文件 [  ] 更改正式文件
完成日期: 2001年7月24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高质量C++/C编程指南
文件标识:
当前版本:1.0

这个格式蛮好的,你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这个话有歧义:1、让我等着,让我好看  2、等着我的分享: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学习呀 谢谢分享 楼主辛苦喽

只要能给别人一点小小的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这个话有歧义:1、让我等着,让我好看  2、等着我的分享

正好在犯困的时候看到大神的回复,醒神良药啊。。。。。。。大神,你也是太搞笑了嘛

网友Y:
大神啊,你考虑考虑录制视频吧,真的,我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大神啊,你考虑考虑录制视频吧,真的,我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最近比较忙,比较忙,二姨论坛的帖子没有更新昂~:lol

楼主:
第六讲:去年招聘硬件电子工程师的笔试题

导读:

  1. 这是去年鉴鹰电子应届毕业生招聘硬件工程师的笔试题,去了几家211高校,中部计划高校招聘,亲,你要做一遍么?答对60分就有机会来我们鉴鹰电子工作哦。

一、求出Vo与Vi的关系  (8分)

                  图 1

二、电路中输入为Vi1和Vi2,求出Vo的大小。(12分)

                    图 2

三、已知电路的输入为V1和V2,求输出电压VO。(16分)

                        图 3

四、请问LED能直接连在单片机的IO口吗?请画图说明理由。(12分)

五、请设计一种由DC12V变换成DC5V的电源转换电路,负载能力为0.4A(可以给出方案或思路)(12分)

六、第一步:如图1,请算出运放输出端的电压Vout是多少,第二步:然后根据第一步计算得到的结果算出图2中的运放输出电压Vout1。(12分)

                              图4

                    图 5

七、射极偏置电路如图所示,已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60,VBEQ=0.7V,rbb’=300Ω。(1)用估算法求Q点。(2)估算电阻rbe;(3)用小信号模型法求电压增益Av;(4)电路其他参数不变,如果要使VCEQ=4V,则上拉电阻为多大?(20分)

                      图 6

八、谈谈你对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10分)

笔试结果:没有特别难,特别偏的题目吧!但是去了一所211高校招聘后,结果能做对3题的不到20%,能考到60分的不到5%。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第六讲:去年招聘硬件电子工程师的笔试题
导读:
一、求出Vo与Vi的关系  (8分)                  图 1 二 ...

不会这个结果吧  211他们在我脑海可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我也好想211一下啊  此生无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不会这个结果吧  211他们在我脑海可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我也好想211一下啊  此生无望了 ...

出生只是一个品牌,没事的。

网友AD(2015-05-11):
我来答一下这份笔试题,感谢前辈分享,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来答一下这份笔试题,感谢前辈分享,恳请指教。

做事很认真,现在找工作了么?你是哪里人?

网友AE:
赞,先收藏啦哦,很喜欢吴工的帖子,继续关注!!!

网友AE:
我怎么看不到啊?什么情况?

网友AE:
89楼功底很扎实,赞一个!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做事很认真,现在找工作了么?你是哪里人?

我现在在广州读书,还没找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赞,先收藏啦哦,很喜欢吴工的帖子,继续关注!!!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AF:
做了下!吧负号都掉了!忘了反相输入电位是反相的!

网友AG:
楼主你的分享真是太及时了,我正好想深入学习单片机,就看到了你这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做了下!吧负号都掉了!忘了反相输入电位是反相的!

现在明白了也不迟啊

网友AH:
看了下都很简单。除了最后一道的,rbe 公式忘了。老鸟工程师了,电路玩的熟,基本可以速算出来,不过这些都很基本。

技术上没啥了不起的。只是个工具。

更关注楼主怎么创业成功的。可否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看了下都很简单。除了最后一道的,rbe 公式忘了。老鸟工程师了,电路玩的熟,基本可以速算出来,不过这些都 ...

创业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写完的,有时间慢慢分享:handshake
这个题目是给应届毕业生做的,而且有时间限制。

楼主:
你是说创业的**吗?

网友AI:
modbus看了点,忍不住想问问delay_us函数里面for(i=n;n<0;n--)什么的真的没问题么

网友AJ:
当如是观,更上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当如是观,更上层楼。

说的好有学问,我尽无言以对:lol

楼主:
稍微有点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很不错啊,谢谢楼主

谢谢支持,谢谢

网友AL:
太牛了,棒棒哒

楼主:
谢谢支持,互相交流

网友AM:
很有感触啊,不错。。。

楼主(2015-06-10):
引用 网友AM:
很有感触啊,不错。。。

能有一点点帮助就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看了下都很简单。除了最后一道的,rbe 公式忘了。老鸟工程师了,电路玩的熟,基本可以速算出来,不过这些都 ...

以后会分享创业经历的。

网友AN:
直接给文件好吗

网友AN:
直接给文件可以吗?复制粘贴出来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直接给文件可以吗?复制粘贴出来乱七八糟

直接看就可以了,复制再多如果不看也是枉然。

楼主:
第七讲:单片机驱动12864多级菜单设计(一)——原理图

网友AO: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最好不要取同名吧,容易搞混

支持

楼主:
谢谢每一个支持的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不错的,学习了。

**学下去,你将收获良多:handshake

网友AN:
不是这个,是你以前的单片机学的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N:
不是这个,是你以前的单片机学的哪些

我学习的资料太多了,这个可没有整理。

楼主:
第八讲:单片机驱动12864多级菜单设计(二)——主程序设计

/******************************************************
**作品:LCD12864多级菜单设计
**申明:转载请标明作品来源 知识产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 功能描述:  LCD12864多级菜单设计
** 液晶:Proteus元件库—AMPIRE128X64(无字库)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4.06.12
**作者所属单位:鉴鹰电子工作室
**交流QQ群: 第一群:198387118   第二群: 239316959   联系QQ:1811728618
** 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  微信号:wujianying_danpianji
**申明:转载请标明作品来源 知识产权归作者吴鉴鹰所有!
#include"inc/ComCtrol.h"
#include"inc/Uart_Function.h"
#include"inc/Short_variabledefine.h"
#include"inc/WjMath_Fun.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c/Menu_Function_Display.h"
#include"inc/Key_Function.h"
#include"inc/Com_Diaplay_Function.h"
#include"inc/Menufun_Array.h"
#include"inc/Lcd_12864_Function.h"
#include "inc/1302.h"
//#include"inc/main.h"
extern uFlag Menu_SysFlag;
extern U8 KeyVal;
extern U8 MenuIndexSaved;
extern sMenuItem *pMenuSelect;
extern code sMenuItem MenuRoot_L1[4];
extern code sMenuItem Homepage[4];
extern U8 code ascii[][32];
extern char datastring[13];   ////存放时间的数组
extern sMenuItem *pMenuSelect;//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数组指针
extern U8 code Hour[];
extern U8 Chao_Flag;
U8  Display_Time_Flag;
U8  Cun_Sec_B;

systemtime realtime;

#define _DEBUG
#ifdef _DEBUG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
** 输 入: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备注:
** 作 者:    吴鉴鹰
** 日 期:     14.06.12
**************************************************************/
void main()
{
        Menu_Init();

        Lcd_Clear_Screen(2);
        Lcd_Init_Fun();
        Display_Time_Flag = 0;
        Cun_Sec_B = datastring[11]+1;

        Chao_Flag = 0;

        /*while(1)
        {
                        Get_Time_Function(&realtime);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0, 0, ascii[datastring[0]]);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0, 1, ascii[datastring[1]]);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1, 2, ascii[datastring[2]]);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1, 3, ascii[datastring[3]]);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2, 4, ascii[datastring[4]]);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2, 5, ascii[datastring[5]]);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3, 6, ascii[datastring[6]]);
                        Lcd_12864_Function_SendString(1,3, 7, ascii[datastring[7]]);

         }*/
        //更新屏幕内容
        Menu_SysFlag.Bits.is_ScreenChanged = 1;

        while (1)
        {
                Key_Get_Value();
                Get_Time_Function(&realtime);

                if(((pMenuSelect->MenuTittle) == Hour)&&(Cun_Sec_B != datastring[11]))
                {
                    Display_Time_Flag = 1;
                    Cun_Sec_B = datastring[11];
                }
                else
                {
                    Display_Time_Flag = 0;
                }

                //处于配置菜单模式
                if (Menu_SysFlag.Bits.is_InConfig)
                {
                     Delay_1ms_Function(10);

                         Menu_Main();
                }
                //设置进入配置模式标志
                else if ((!Menu_SysFlag.Bits.is_InConfig)&&(Menu_SysFlag.Bits.is_KeyPressed)&&(KeyVal == KEY_ENTER))
                {
                        Menu_SysFlag.Bits.is_InConfig = 1;
                        KeyVal = 0x00;
                        MenuIndexSaved = 0x00;
                        pMenuSelect = MenuRoot_L1;//把结构体数组的首地址传输给指针
                }
                //处于显示模式,根据标志刷新显示内容
                else if ((!Menu_SysFlag.Bits.is_InConfig)&Menu_SysFlag.Bits.is_ScreenChanged)
                {
                    //Menu_SysFlag.Bits.is_ScreenChanged = 0;
                    //Lcd_Clear_Screen(2);
                    //etOnOff(0);                //关显示
                        ShowHomepage();
                    Lcd_SetOnOff(1);
                 }
        }
        while (1);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看看,学习下,挺不错的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持续分享的。

网友AR:
引用 楼主:
第二讲:【愚人节特别奉献】今天被自己愚弄了一把,一个粗心大意引发的BUG,细节决定成败

导读今天吴鉴鹰 ...

没有一个好的编程习惯所导致的结果,为何要让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以同一个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没有一个好的编程习惯所导致的结果,为何要让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以同一个命名 ...

我们是有一套标准的程序命名方法的,程序命名规则非常巧合的让这两个变量相同了,在实际项目是程序量是十几万行的,这个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而已。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有一套标准的程序命名方法的,程序命名规则非常巧合的让这两个变量相同了,在实际项目是程序量是十 ...

十几万行?我滴天啊,要是我肯定在算发上去精简程序,谁愿意去写那么多的代码,全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十几万行?我滴天啊,要是我肯定在算发上去精简程序,谁愿意去写那么多的代码,全是泪! ...

大型的项目,代码精简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精简的。

网友AS:
第八讲,有所有的源码吗,急需

楼主(2015-07-19):
引用 网友AS:
第八讲,有所有的源码吗,急需

已经齐全的,都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AT:
转让韦博英语四个级别课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51131

网友AU:
很有启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很有启发,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有用就好:D

网友AV: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AW:
今天偶尔看到这测试题目,作为一个本三院校工科男,前三道可以解决,但后面的已经有压力了。往下翻,得知在211的测试结果,我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忧,也顺带联想到了最近的厌学的状态。起初课余凭着兴趣争取比别人多学点,可越往后,缺少高人指点,一个人啃书,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难**。马上大四面临找实习单位了,内心更多是迷茫 楼主能支支招么

网友AX(2015-08-25):
正在学习单片机,希望多看到这样的贴子,谢谢楼主!

网友AY:
上了4年学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

楼主(2015-09-26):
引用 网友AY:
上了4年学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

只要从现在学习,都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W:
今天偶尔看到这测试题目,作为一个本三院校工科男,前三道可以解决,但后面的已经有压力了。往下翻,得知在 ...

去了公司以后,再那种大的压力下,学习会很快的。

网友(2015-12-04):
不更啦?? 坐等呀

网友AZ:
看帖,学习,还会更新吗?

网友BA:
国企里面确实是师傅带徒弟这种方式,不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还没听说过

网友BB(2016-01-04):
谢谢分享,485通讯值得借鉴。

楼主(2016-05-21):
引用 网友BA:
国企里面确实是师傅带徒弟这种方式,不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还没听说过 ...

很多年老的工程师还有陈旧的观念。

网友BC:
先马一个

网友BD(2016-10-30):
全局变量定义好了了,子函数不是可以直接用吗?怎么会再来一次无符号字符型的定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D:
全局变量定义好了了,子函数不是可以直接用吗?怎么会再来一次无符号字符型的定义呀 ...

哪个变量啊?

网友BE(2018-05-27):
引用 网友AI:
modbus看了点,忍不住想问问delay_us函数里面for(i=n;n

不知道楼主的modbus程序是不是真的能用,如果子程序都存在问题,应该是不能用的。
最少这个延时函数是真的不能用的,包括CRC16(var1,var2),形参直接当作变量进行运算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BF:
引用 楼主:
出生只是一个品牌,没事的。

985,211的高材生一般都是搞复杂研究的,这些基础的问题一般交给打下手的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