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5-04-07):
我谢了个pic的程序,发送数据采用查询法,正常,接收数据中断法,可是怎么也进不了中断,求大神给看看
void main(void)
{
   TRISA=0xfe;
   PORTA=0x00;
/*串口波特率及中断配置*/
   TRISB=0XFD;//RB1是TX,RB4是RX。

   TXSTA=0X20;//异步低速

   RCSTA=0X90;

   BRG16  =1;//十六位波特率寄存器使能
   SPBRGH = 0x00;
   SPBRG = 0x33;//配置波特率为9600
   RCIE=1;//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总的中断开启配置*/
   GIE=1;
   PEIE=1;
   TXREG=0X18;
   while(!TRMT);//发送完成查询,发送没问题。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PIC中断
{
   TXREG=0X18;
   while(!TRMT);//发送完成查询,发送没问题。
   LED=~LED;
}

楼主:
看了好长时间了,不知道出错在哪了,配置应该没问题额

网友A:
直接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网友B:
楼主基本应该说明是PIC哪颗芯片,用的是哪个编译器。

PIC系列芯片很丰富,中断处理写法有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本应该说明是PIC哪颗芯片,用的是哪个编译器。

PIC系列芯片很丰富,中断处理写法有些差异。 ...

我用的XIDE,PIC18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参考着别人的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着别人的写的

参照也找个好的啊,这么垃圾的就别看了

网友C:
发送调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调通了没?

发送采取的是查询法,波特率什么的都ok了,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调通了没?

我现在是直接加了个定时器,中断,能够进中断,定时器中断正常。将发送中断也打开,发现发送中断也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调通了没?

接收标志位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