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滤波器灵敏度是多少?

楼主(2015-04-07):
与状态变量滤波比,谁高

网友A:
你做交流分析看啊····

你说的灵敏度,是增益还是元件误差相关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交流分析看啊····

你说的灵敏度,是增益还是元件误差相关的灵敏度? ...

元件误差相关的灵敏度
Multisim 有这项分析,可看不懂给出的数,谁给讲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元件误差相关的灵敏度
Multisim 有这项分析,可看不懂给出的数,谁给讲解下 ...

元器件灵敏度是指元器件的离散性(标准差)对产品特性离散性(标准差)的影响程度……

上案例供LZ参考:

虽然已经知道了,但也没别人回,就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