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识别电压范围

楼主(2015-04-07):
stm32串口识别的电压范围,即直接输入USART的高电平的最小值和输入的低电平的最大值分别是多少,arm可识别出来,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一般是0.7VCC/0.3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一般是0.7VCC/0.3VCC

谢谢啦 Vcc3.3v 就是1v和2.3v了。。。

网友B:
看STM32的,高低电平电压识别范围;
手册中都会给出的;

网友C: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看手册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看手册啊。呵呵

恩我也看了 0.8  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