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主电池辅助电池切换电路解疑

楼主(2015-04-07):
  VBAT接的是主电池,可充电,VBAT_S接的是辅助电池,电池切换由CPU的IO口VCC_CTL控制。我的疑问在于当VCC_CTL为高时,下边的MOS管导通辅助电池供电,上面的稳压芯片也工作;VCC_CTL为低时,稳压芯片使能位为低电平,不工作,然后下面那个MOS管也是不通的,这样就全断掉了。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意图,也不知道这个电路各端口的电源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