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 quartus associated Addressable interface 属性无**常选择avalon_sl...

楼主(2015-04-07):
请教高手解决问题,这两天碰到自定义的NIOS外设(AVALON——SLAVE总线)IRQ无**常生成中断号的问题,查阅资料发现和associated Addressable interface 属性设置有关系,但却无法进行设置,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associated Addressable interface 属性,没办正常选择avalon_slave接口      ,然后就这样none,保存编译后,NIOS II里的system.h 的中断号为-1(-1是无效的),就这样中断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15-08-20):
到这个IP核的Tcl文件,查看associatedAddressablePoint 属性,为空。手动修改一下后,重新回到Qsys,就可以正常选择avalon_slave接口,保存编译后,NIOS II自定的中断可以正常工作了!by ljp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