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逻辑芯片

楼主(2015-04-07):
一个电路两个输入A.B, 输出C, 需要逻辑如下
1. A-->L  B-->L   C-->H
2. A-->L  B-->H  C-->L
3.A-->H   B-->L  C-->L
3.A-->H   B-->H  C-->L
有没有现成的74HC系列芯片能实现

网友A:
任何一个非或门都是这样的逻辑。

呵呵,或非门

网友B:
用日常生活的语言说,叫做“有高就低,全低才高”。
就是或非门啦!最简单的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非或门都是这样的逻辑。

“非或”门是先非再或,“或非”门是先或再非。二者可不一样。
不妨看看“与非”门逻辑真值表。

网友A:
您指出这个问题很好,我所说的是“NOR”,按照英语顺序"非或门",确实不知道中文该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指出这个问题很好,我所说的是“NOR”,按照英语顺序"非或门",确实不知道中文该叫什么? ...

中文就是“或非”门。
这个事情,与语言习惯有关。中文姓在前,名在后,英文却是名在前,姓在后。说日期,中文和英文顺序也不一样,中文一定是年-月-日,先说大的,英文则否。写地址,中文一定是某省某县某镇,先说大的,最后说门牌号,英文则否,先说门牌号。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指出这个问题很好,我所说的是“NOR”,按照英语顺序"非或门",确实不知道中文该叫什么? ...

你注意符号啊,或非门的“非”是在输出完成的。

相对的,另一种是在各个输入端完成的。这个英文怎么表示了的?

只是,这两种确实有区别么???

多谢!

网友A:
使用倒是没有错,叫的时候有时就混了。

网友D:
或非妥妥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选用了74HC02.

网友E:
现在学校都不教卡诺图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学校都不教卡诺图了么

昨天看到这个帖子就一直在想数字电路书上的这个叫什么图的,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原来是卡诺图;P
这个应该数字电路教科书上还是会有的吧,毕竟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昨天看到这个帖子就一直在想数字电路书上的这个叫什么图的,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原来是卡诺图
这个应该 ...

比卡诺图还要简单一些,是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