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00][GPIO]光敏电阻传感器

楼主(2015-04-07):
支持芯片系列: Nano100 series
所使用的开发软件包: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
Project所在的目录: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Photoresistorsensor\KEILL
ProjectName: Smpl_Basic01_Photoresistor sensor.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NuEdu-SDK-Nano130
功能描述:
     光敏电阻传感器是一个常见的感测组件,通常用在省电灯具上,此范例程序仿真省电灯具的情境,当环境光线充足时灯具将不会亮起(以红色LED表示),当光敏电阻被遮蔽时代表环境光线不足,灯具将会亮起(以绿色LED表示)。光敏电阻的控制相当简单,当光敏电阻接收到的反色光能量,透过比较器就能知道环境光线的强弱,或是可以加入可变电阻来调整灵敏度,最后再透过MCUGPIO来侦测即可达到感测环境光强度的功能。

Smpl_Basic01_Photoresistor sensor.zip

网友A:
光敏电阻传感器是一个常见的感测组件,通常用在省电灯具上,此范例程序仿真省电灯具的情境,当环境光线充足时灯具将不会亮起(以红色LED表示),当光敏电阻被遮蔽时代表环境光线不足,灯具将会亮起(以绿色LED表示)。

网友A:
光敏电阻的控制相当简单,当光敏电阻接收到的反色光能量,透过比较器就能知道环境光线的强弱,或是可以加入可变电阻来调整灵敏度,最后再透过MCU的GPIO来侦测即可达到感测环境光强度的功能。

网友:
我用过这个,而且是做的工业设备

网友B:
光敏电阻传感器是一个常见的感测组件。好多声控灯上都有的,只有晚上,声控才有用,有效的防止白天也亮,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