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00][I2C]光照传感器模块

楼主(2015-04-07):
支持芯片系列: Nano100 series
所使用的开发软件包: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
Project 所在的目录: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Digital lightsensor\KEILL
Project Name: Smpl_Basic01_Digital_light_sensor.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NuEdu-SDK-Nano130
功能描述:
        光照传感器模(GY-30)块可用于室内照度侦测或是相机补光侦测等应用,透过光照传感器组件将接收到光的强度透过ADC转换成数字参数值,可透过MCUI2C接口进行控制,在此范例仿真室内办公室的情境,理想光照强度为400~600 lux,范例中分为四个阶段来补强光源,当环境光超过600 lux的照度时 LED将会关闭,以及400~600 lux, 200~400 lux, 0~200 lux 等三个阶段的调光,透过算法判断照度越低则亮度越亮,关于程序的撰写请参考附件。
另外范例程序请放置上述路径,而档案里面的Lib file, 请分别将
.h档案放入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Library\NuEdu\inc”
.c档案放入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Library\NuEdu\src”

I2C_DAT=PA10
I2C_SCL=PA11
LED 控制=PA12

note: 模塊的ADDR(I2C device address) 請接到GND

Smpl_Basic01_Digital light sensor.zip

网友A:
光照传感器模(GY-30)块可用于室内照度侦测或是相机补光侦测等应用,透过光照传感器组件将接收到光的强度透过ADC转换成数字参数值,可透过MCU的I2C接口进行控制

网友A:
此范例仿真室内办公室的情境,理想光照强度为400~600 lux,范例中分为四个阶段来补强光源,当环境光超过600 lux的照度时 LED将会关闭,以及400~600 lux, 200~400 lux, 0~200 lux 等三个阶段的调光,透过算法判断照度越低则亮度越亮

网友A:
原来是iic接口的设备

网友:
I2C_DAT=PA10 I2C_SCL=PA11 LED 控制=PA12。原来是iic应用啊,学一学

网友B(2015-05-08):
不知道这个能否用光敏电阻来代替啊,这个光敏电阻的线性是和照度成正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