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推荐直流PWM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5-04-07):
有没有和A4952性能差不多,但是可以满足5v供电的芯片啊.A4952最低是8v 谢谢

网友A:
还是得有专用的驱动芯片的,高电压驱动MOS可以降低MOS的内阻,推荐一款我使用过的一款MOS驱动芯片IR2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得有专用的驱动芯片的,高电压驱动MOS可以降低MOS的内阻,推荐一款我使用过的一款MOS驱动芯片IR2110 ...

好的 我看看 谢谢~~

网友B:
到ON和英飞凌网看看;

网友C:
需要输出多大电流?  电压范围多大?  不知道这颗ic   HF2035FV03 是否适合你 ,输出 电流3.5A的 。。电压范围是:1.2V-6V
这是他的数据手册,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