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00][GPIO+PWM Capture]顏色傳感器

楼主(2015-04-07):
支持芯片系列: Nano100 series
所使用的开发软件包: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
Project 所在的目录: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color_sensor\KEILL
Project Name: Smpl_Basic01_color_sensor.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NuEdu-SDK-Nano130
功能描述:
        顏色傳感器經常使用在自動化生產設備上,使用此感測器需要注意第一次使用時,需要將感測器進行白平衡的校準,並將此值記錄下來放入演算法進行RGB值的補償,首先將感測器包起來紀錄黑值,再將感測器圍起來留下一個缺口利用白色光源直接照射在感測器上,並且記錄白值,接下來再感測物品的RGB值,可利用MCUGPIO去控制感測器目前要過濾R or G orB 值,過濾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一個時間內分別過濾RGB三種值,即可獲得RGB的比例,或是過濾時進行計數,當RGB分別數到255值所花費的時間來獲得RGB的比例,最後即可透過演算法來進行顏色的判別。

Note: 在使用感測器時,可能會因為目標物的距離、角度、光線強度而影響感測值,因此要視目前的應用來調整補償值及顏色的判斷,例如: XX巧克力顏色的判別,假設物品感測的距離為1CM,即可將待感測的物品範圍值建立在演算法裡來進行顏色的判斷。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传感器。

网友B:
版主都木有见过,看来十分新鲜了

网友B:
首先將感測器包起來紀錄”黑值”,再將感測器圍起來留下一個缺口利用白色光源直接照射在感測器上,並且記錄”白值”,接下來再感測物品的RGB值,可利用MCU的GPIO去控制感測器目前要過濾R or G orB 值,過濾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一個時間內分別過濾RGB三種值,即可獲得RGB的比例,或是過濾時進行計數,當RGB分別數到255值所花費的時間來獲得RGB的比例,最後即可透過演算法來進行顏色的判別。

网友B:
可能會因為目標物的距離、角度、光線強度而影響感測值,因此要視目前的應用來調整補償值及顏色的判斷

网友B:
看了半天,不懂这个跟摄像头有分别没,另外有分辨率概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传感器。

:loveliness:
颜色传感器比较多的;

网友C:
连传感器的资料都没有啊;

网友D:
颜色传感器,学习~

网友E:
RGB传感器不是很多么

网友F(2016-12-22):
传感器与被测物凑很近之后程序就停在延时函数里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