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内部FLASH的页大小

楼主(2015-04-07):
问一下,GD32F103RCT6内部FLASH的页大小是多少,资料里又没讲,只是在于STM32比对的文档里说了个GD的FLASH最大是3KB,103xx的手册里的内部FLASH结构为128KB,分128page,真心的搞不懂

网友A:
是256字节的。

网友B: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一般的都是256字节的。

网友C:
GD32F103RC属于High-density,分页方式为2K字节每page,具体可以参考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918240-1-1.html

网友D:
这个每页是多大的?stm32F103的芯片的,每页是1K大小的。

网友A:
103系列的一般都是每页1k 大小的。

网友E(2018-06-07):
STM32F103RBT6每页1K,STM32F103RCT6每页2K,亲测!

GD和ST是用的一样的Flash吗?

网友F:
GD32F10x_User_Manual_CN_V2.0中,2.2节写的很清楚

每页2K

网友G:
这每页的不是1k大小的么

网友H(2018-08-08):
GD32F103RCt6 FLASH页大小为2K,具体确认过程可参考下列文档中的介绍
      1、在《GD32_Series_of_MCUs_Selection_Guide_(May_2018).pdf》或者《GD32F103xx_Datasheet_Rev2.4.pdf》(Page7)中可知GD32F103RCt6的Flash容量为256K;
      2、在《GD32F10x_User_Manual_CN_V2.0.pdf》的设备电子签名中有介绍256K属于高密度产品(Page41);
      3、在《GD32F10x_User_Manual_CN_V2.0.pdf》的2.3.1章节中有介绍,对于主存储闪存容量不多于512KB的GD32F10x_CL和GD32F10x_HD,闪存页大小为2KB(Page44);
另外楼主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编写代码实际验证芯片的闪存页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