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错误

楼主(2015-04-07):
ic, 4G, pi, CD, ce
用Megawin 8051 OCD ICE (TH065D)仿真64脚MA84G564,把6PIN接头(RST/GND/SDA/VCC/SCL/CLK)连到目标板上后下载程序提示连接的IC不是MA84G564.后拔掉6PIN接头后再下载,提示仍然是连接的IC不是MA84G564

网友A:
IC上丝印呢?

楼主:
嗯,检查IC上丝印的字及所有连线,没发现错误

网友B:
会不会是IC已坏了?

楼主:
OCD ICE上红/黄/绿三个灯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Megawin 8051 OCD ICE (TH065D)无法对MA84G564芯片做供电动作,请在MA84G564上外加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OCD ICE上红/黄/绿三个灯各代表什么意思?

肿么了

楼主:
目前在插入USB后绿灯闪一下后黄/红两灯常亮.

网友D:
出厂一般都是装的ISP下载程序,不是仿真程序,你需要先将MA84G564的RST脚上电拉高,然后用OCD_ICE的Icpprogrammer.exe程序选择MA84G564的型号,然后直接更新目标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D:
有可能会出现仿真器的固件版本与应用程序不匹配的更新提示,可以确认更新,但是更新后,也要用OCD_ICE的setup.exe更新一下keil的文件,否则点仿真会不能用

网友E:
下载最新的软件版本,再试用.试用时,换一个新的IC(未使用过的).

网友F:
黄灯---USB连接指示; 红灯----错误指示;  绿灯----正常指示.

楼主:
拉高RST脚后用OCD_ICE的Icpprogrammer.exe程序选择MA84G564的型号,然后直接更新目标芯片。提示依然是目标芯片不是MA84G564.
用UVCview,exe测试OCD ICE OK,用OCD ICE recover.exe提示OCD ICE 不存在。
之后在脱机模式按OCD ICE上那个按键后红灯一直亮。

楼主:
现在比较怀疑的是目标板上的MA84G564可能根本就没有工作。目标板是通过USB供电,USB VCC脚串接了个二级管4007后做为目标板的VDD。量得VDD有4.4V,VR0脚2.8V,V33
脚2.0V。不知这是否正常?

网友F:
如果你只是仿真不要用六针的,用4针的方式。RST和clK不要接,电源最好是单独供。

网友F:
USb供电电流太少,会被拉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gawin 8051 OCD ICE (TH065D)无法对MA84G564芯片做供电动作,请在MA84G564上外加电源。
...

刚看到,我试试

网友G:
正常的情况:USB 黄灯亮,绿灯亮.请在MA84G564上外加电源.更新目标芯片,一般能成功.先前的芯片由于没有外加电源,估计已经坏了,请用一个新的IC.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大家等我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