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幕无图像

楼主(2015-04-07):
我用JHD12864F液晶接到ME300B实验板上,下载进去例程后,12864只亮背景灯,既无字幕,又无图像,请问是什么问题?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用的什么处理器?

网友B:
端口电压问题?!

网友C:
可以试着调一下可变电阻

网友D:
调一下液晶后面的背光灯试试

楼主:
晕,不靠谱都

网友E:
如果程序没问题,硬件也没问题,那很有可能是LCM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E:
调节LCD对比度电位计就可以显示内容了...

楼主:
哦,那估计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