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ADC

楼主(2015-04-07):
菜鸟,没有什么分请见谅…
在F2812的ADC模块中,ADCL0和IO模拟地相连,ADCINA0和1.8V的ADC数字电源相连,采集之后一直是0V,求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多谢多谢!!!

楼主:
不清楚也欢迎顶贴啊

楼主:
楼主后来测量外用电源,将外用电源的地和ADCL0和模拟地相连,ADCINA0能得出误差还行的数据,其他几个通道的数据都不对,有知道为什么的前辈吗?

网友A:
这个在说想详细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说想详细些的吧

:P谢谢您!我把并发采样改成顺序采样之后问题就解决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暂时先解决问题再深究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把并发采样改成顺序采样之后问题就解决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暂时先解决问题再深 ...

并发采样   一次只能采集两个通道   比如A0和B0
A1和B1

楼主(2015-06-03):
引用 网友B:
并发采样   一次只能采集两个通道   比如A0和B0
A1和B1

我看书上的理解是一次采样两个通道,但是可以采样多个通道啊。比如说设置级联并发采样,最大通道设置为8,那么采样顺序应该是A0-B0-A1-B1……A7-B7,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的理解是一次采样两个通道,但是可以采样多个通道啊。比如说设置级联并发采样,最大通道设置为8 ...

不管是并行还是串行   都是从你做的排序进行往下采集的
比如并行   先转换A0和B0    再转换排在后面的  比如A1 B1  ....
如果串行  你的排序是A0 A1 B2 B5 ....  转换就是这个顺序往下一路一路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并行还是串行   都是从你做的排序进行往下采集的
比如并行   先转换A0和B0    再转换排在后面的  ...

恩恩,我想我是理解了,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我想我是理解了,谢谢您!

多多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