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出数据怎么保存起来

楼主(2015-04-07):
如题,怎么样将FPGA处理过的数据存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 FPGA设计相关专辑 6册 217M ◆〓 , 好东东哦
〓◆ 深入浅出玩转 FPGA 329页 30.5M 高清书签版 ◆〓
...

需要很快回答,看书好麻烦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 FPGA设计相关专辑 6册 217M ◆〓 , 好东东哦
〓◆ 深入浅出玩转 FPGA 329页 30.5M 高清书签版 ◆〓
...

有没有 具体的芯片或者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很快回答,看书好麻烦的说

找一个会保存的人来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具体的芯片或者电路呢?

这要看你数据量多大,选用的处理芯片内部资源有没有,够不够用,不够就外扩一个存储器.容量多大,什么类型,得由你使用条件决定.你什么情况也不透露,让别人怎么帮你?哈哈,淡定,不会啃书不能算好电工哦.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具体的芯片或者电路呢?

芯片和电路照抄,是吧?
即使是会而且很熟练的,也不敢贴出来。原因么,老tyw兄在6楼说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数据量多大,选用的处理芯片内部资源有没有,够不够用,不够就外扩一个存储器.容量多大,什么类型,得 ...

前面连接的是EP1C3T144型号的FPGA,现在就是要将经过它处理的数据保存起来(内存够用),后序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和电路照抄,是吧?
即使是会而且很熟练的,也不敢贴出来。原因么,老tyw兄在6楼说得很清楚。 ...

前面连接的是EP1C3T144型号的FPGA,现在就是要将经过它处理的数据保存起来(内存够用),后序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 FPGA设计相关专辑 6册 217M ◆〓 , 好东东哦
〓◆ 深入浅出玩转 FPGA 329页 30.5M 高清书签版 ◆〓
...

麻烦问一下,就是FPGA(ep1c3t144)处理后的数据是16位的,怎么能将它转换成一位,输入给其他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连接的是EP1C3T144型号的FPGA,现在就是要将经过它处理的数据保存起来(内存够用),后序电路应该怎 ...
看来LZ是不知怎么下嘴啃美味了拉.不想啃书就看视频听课,嫌罗苏就只好啃书,这东东三言两语说不清.
这里有些视频教程
http://forum.**/thread/233932/1

tmd,二姨家怎么也排外得紧,晕,网址手工打一下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就是FPGA(ep1c3t144)处理后的数据是16位的,怎么能将它转换成一位,输入给其他器件? ...

并转串,用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来完成,并口挂总线,串口连到I/O口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连接的是EP1C3T144型号的FPGA,现在就是要将经过它处理的数据保存起来(内存够用),后序电路应该怎 ...

“后序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到什么地方。
你10楼说,要转换成一位,那就是串行存入某个芯片吧?显然串行存入和并行存入电路和芯片都是不一样的。
即使都是并行存储芯片,握手信号也是不一样的。
还是要根据你具体的硬件(芯片)来决定“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D:
你要保存到哪先得弄清楚,保存到电脑,片外存储器还是FPGA内部存储器
要16位转1位得串并转换,一般FPGA内部FIFO就可搞定,

网友E:
一般设计板子时候有外面的扩展存储器吧。会用就行了。就好比MCU的flash,掉电也可保存数据,下次上电直接读

网友F:
楼主都不想看书学习,那只有花钱请别人搞了。你的问题是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看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