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电路

楼主(2015-04-07):
求模拟电路的达人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对于其中二极管的作用实在看不明白啊。另外这个是不是个加法器呢

楼主:
看来没人会啊,能理解这个电路的人基本可以直接进入intel高层了

intel不做运放
只懂技术的做不了高管。高管往往不懂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版面前头有个精密绝对值电路,自个看看去。

谢谢 终于有人回复了,看来这里还是有懂电路的人的。不过我看这个基本上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 能否解释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懒得解释,自己去看看沒有沒符合的,我只是描个十几秒,反正二极管有跟运放扯一腿的不是双峰至少也会 ...

不要这么早下结论,看清楚再说,

网友C:
哪里是输入,哪里是输出,你画清楚了吗?

这样的图,只有高管看才不费劲。

网友D:
钳位限幅…!

网友E:
猜:加大负电平的增益

网友F:
这是一个绝对值电路(全波整流).
红色框部分是半波整流, 负半周输出,正半周输出为0 ;
修正:
这句有问题,半波整流是反相,
正确说法应该是:当输入正半周时,反相输出,负半周输入时,输出为0
然后与输入合成一个全波整流.

电路中有3个电阻的值有错误,已在图出标出.
错误原因,半波整流增益应该为2.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绝对值电路(全波整流).
红色框部分是半波整流, 负半周输出,正半周输出为0
然后与输入合成一个全波 ...

半波整流增益为什么应该为2?

网友F:
这个前提是整个绝对值电路的增益为1.

输入为负半周时,半波整流部分不起作用,输入由U6反相输出为正. (负负得正)
所以输入负半周进的增益为1, 因为R8=15k,所以修改R12为15k (还有其它修改方法,因为输入是Iout是电流源.所以R8,R10不做修改,这样只能修改后面的电路)

输入为正半周时Vin,原信号经R8,R12 输出是-Vin.

而半波整流的输出是-R9/R10*Vin , 再经U6反相输出为R9/R10*R12/R13*Vin 因为整个电路增益为1,
所以R9/R10*R12/R13Vin-Vin=Vin  -> R9/10 * R12/R13=2
选择R12/R13=1,则R9/R10=2
这就是半波整流部分的增益为2. 当然也可以半波整流部分为1,而合成的R21/R13=2.

(如果R8允许修改,还有更简易的修改方法,只改R8为10k)

网友G:
那俩二极管不是TV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绝对值电路(全波整流).
红色框部分是半波整流, 负半周输出,正半周输出为0 ;
修正:

谢谢大神的回复啊,我基本明白了!
输入就是两个绿色点的地方, 输出就是U6的6脚。
这个电路是对DAC输出的信号进行一个处理然后送入AD的。电路是成熟的,因为是成熟产品上的,所以电阻应该没有错。 我再看看吧。非常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前提是整个绝对值电路的增益为1.

输入为负半周时,半波整流部分不起作用,输入由U6反相输出为正. (负负 ...

其实这个输入的Iout是经过运放已经转换为电压了,U4-6就是输出的电压。

你的分析太透彻了,我已经明白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