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网上买J-Link仿真器的求解

楼主(2015-04-07):
学习STM32买个J-Link仿真器很方便,但是网上哪里买好呢?淘宝上的  56十块钱的仿真器可以用么?听说差的老是掉固件,但是我也不希望花几百块去买个仿真器,请各位老手买过用过质量还可以的给点意见,推荐一下哪里买合适,谢谢啦

网友A:
据说V9不会掉固件。
好像有固定3.3V的也就50块左右。
——当然,是山上的。。。。。

楼主:
刚听一哥们说20几块钱买的都用的杠杠的  没有问题  哎  真不知道怎么选择

网友B:
还好吧;
我3年前买的那个老是掉,前年买的到现在没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
我3年前买的那个老是掉,前年买的到现在没掉过

哪里买的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C:
掉固件了重新刷下就OK了啊。一直用山上的,也用了两年了,也没有坏过。我现在从山上买回来就自己先刷次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买的  多少钱入手的

好像80多,前年淘宝买的;

网友D:
这个价位的,应该不会吧?你主要仿真哪一款芯片?

楼主:
主要是STM32F2  F3 F4系列

网友E:
不用太担心,基本上不出问题,我08年买的v7,使用正常,中间一不小心让mdk坑了一次,不过刷下固件就好了,前年方电动车座底下,那里还有块铅酸电池,另外排线外加了排针,估计骑行中碰到电池电极上烧了,现象是拿出来连不上电脑,也不能刷固件,扔了,又买的v8,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