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遥控解码~第一次弄,跪求指导!

楼主(2015-04-07):
怎么用STM32F407通过DMA实现遥控器的解码啊?第一次弄这个,好多地方都不明白,请大家帮帮忙!还有就是解码后的数据怎么用啊?下面是解码代码: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5, DMA_FLAG_TCIF5);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RC_Ctl.rc.ch0 = (sbus_rx_buffer[0]| (sbus_rx_buffer[1] << 8)) & 0x07ff; //!< Channel 0
RC_Ctl.rc.ch1 = ((sbus_rx_buffer[1] >> 3) | (sbus_rx_buffer[2] << 5)) & 0x07ff; //!< Channel 1
RC_Ctl.rc.ch2 = ((sbus_rx_buffer[2] >> 6) | (sbus_rx_buffer[3] << 2) | //!< Channel 2
(sbus_rx_buffer[4] << 10)) & 0x07ff;
RC_Ctl.rc.ch3 = ((sbus_rx_buffer[4] >> 1) | (sbus_rx_buffer[5] << 7)) & 0x07ff; //!< Channel 3
RC_Ctl.rc.s1 = ((sbus_rx_buffer[5] >> 4)& 0x000C) >> 2; //!< Switch left
RC_Ctl.rc.s2 = ((sbus_rx_buffer[5] >> 4)& 0x0003); //!< Switch right
9 / 9
RC_Ctl.mouse.x = sbus_rx_buffer[6] | (sbus_rx_buffer[7] << 8); //!< Mouse X axis
RC_Ctl.mouse.y = sbus_rx_buffer[8] | (sbus_rx_buffer[9] << 8); //!< Mouse Y axis
RC_Ctl.mouse.z = sbus_rx_buffer[10] | (sbus_rx_buffer[11] << 8); //!< Mouse Z axis
RC_Ctl.mouse.press_l = sbus_rx_buffer[12]; //!< Mouse Left Is Press ?
RC_Ctl.mouse.press_r = sbus_rx_buffer[13]; //!< Mouse Right Is Press ?
RC_Ctl.key.v = sbus_rx_buffer[14] | (sbus_rx_buffer[15] << 8); //!< KeyBoard value
}

网友A:
DMA是做数据传输,怎么解码?
你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用DMA,还是不知道怎么解码?
解码是指对什么的解码?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想通过鼠标的左右平移和上下平移(也就是说x和Y轴的运动)来控制云台电机的转动,鼠标动多少云台跟着动多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能给我点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是做数据传输,怎么解码?
你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用DMA,还是不知道怎么解码?
解码是指对什么的解码? ...

谢谢啦!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想通过鼠标的左右平移和上下平移(也就是说x和Y轴的运动)来控制云台电机的转动,鼠标动多少云台跟着动多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能给我点意见吗?

网友B(2015-05-14):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想通过鼠标的左右平移和上下平移(也就是说x和Y轴的 ...

你怎么调的

网友C(2016-01-19):
楼主,求助,怎么用DMA传输,现在DR16的数据流改成ADC值,但反应忽快忽慢,想用DMA来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