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IO口输出电平莫名其妙被改变的情况

楼主(2015-04-08):
初始化时让一个buzzer的引脚输出高,然后后面加了个延时5ms,用软件模拟看,延时后就莫名其妙输出低了,有谁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吗,感觉不像是读修改写问题导致的

网友A:
你把引脚断开,再模拟看看结果。不知道软件模拟这么好用,读改写都能模拟出来,你用的什么模拟软件?

网友B:
多用实物做实验,有时模拟并不等于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实物做实验,有时模拟并不等于实际

就是片上硬件模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片上硬件模拟

上程序和电路

楼主:
程序很简单:BUZZER_ON;delayms(50);BUZZER_OFF;
电路:

网友C:
断开引脚,单独测试,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引脚,单独测试,输出是否正常?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很简单:BUZZER_ON;delayms(50);BUZZER_OFF;
电路:

没上拉电阻,端口驱动能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