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迟滞比较器参数计算

楼主(2015-04-08):
手上有一个原理图,有个迟滞比较器电路部分有点弄不清楚,关于阈值电压的。输入为+24V的高低电平,想知道5.3V的开关点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我现在算的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的高低电压值分别为:0.823V 和 0.576V。就是不清楚输入端的高低电压值怎么算的。

楼主:
自己已经算出来了。

网友A:
结果对么?

网友B:
请参考如韵电子的CN302,外围元件少,应用简单,功耗低.

网友B:
附CN302 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