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品断电后不工作

楼主(2015-04-08):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若是在电源的正负极并一个10K电阻测OK

网友A:
你的设计有问题呀,也就是说,当电源有残留电压时,上电会异常。
可能是数字电路复位异常,或者模拟电路上电对电压有要求。
如果是MCU电路,要求加低压掉电复位电路,或者使能这个功能。

网友B:
说明你电源哪里设计有问题;

网友C:
上电路图
另外 三相指标请说明:
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
待机电流

楼主:
问题是之前产品检测OK的,比如抽检偶尔有百份之一的问题出现

网友A:
LZ这是摊上事儿的节奏。如果100%出现,反而好解决,偶尔出现,解决难度大了。
偶尔出现,也是设计问题的表现呀。
比如,以前的NXP LPC900系列,掉电不彻底,上电就死机,这是BUG。

网友D:
电池断电后,电路板上的电容余电未放光,
如果单片机没有低压复位的话,单片机低压不能工作,重新上电的电压差不能够复位单片机,所以重新装上电池不能工作。
尝试并电阻能恢复更说明是这个原因。
解决方法:减少电源回路电容可以缓解,最终还是要加入低压复位电路或者换有低压复位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E:
复位不良,属于设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池断电后,电路板上的电容余电未放光,
如果单片机没有低压复位的话,单片机低压不能工作,重新上电的电 ...

楼上的说的对!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上电瞬间电容充电导致电流过大,系统保护了。需要连续两次开关电源才能正常启动。后来给电容串了一个电阻,延迟电容充电时间,解决了。减小电容容量也解决了。

网友G:
启动不正常,电源电路有问题。你试下断电一个小时后能正常启动吗?

网友H:
我最近也遇上类似的问题。客户使用我们的语音芯片(4.5V供电),测试时,不停的断电再上电(220V经变压器降压),会出现死机现象(无声音输出)。客户把机子寄过来,我按照同样的方法测试,大概100次回出现一次或者2次死机现象。因为是技术菜鸟,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客户的电路问题,还是自己的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