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T89S52为控制芯片的板子,出现为题!!!!!

楼主(2015-04-08):
一个以AT89S52为控制芯片的板子(控制48V直流电机,并显示转速等),已经下载好程序,并且刚开始使用功能完好,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功能失效,显示乱码。是何原因?????望指教,谢谢!!

这是板子

网友A:
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B:
复位以后能正常不?异常以后至少有一项功能保持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以后能正常不?异常以后至少有一项功能保持正常不?

有些功能 还可以用   但是 异常的就不行了

网友C:
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换MCU

板子 都是 焊好的

网友D:
电源干扰 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干扰 程序跑飞了

怎么干扰的? 怎么解决??  仅仅 跑飞?  为什么重启 不好使?

网友A:
光这些信息,不能帮助你的呀。原理图?关键节点的电压波形?

网友E:
楼上说的对,最好PCB也传一下,有很多原因可以倒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F:
电机干扰脉冲干死单片机。
原理图扔出来瞧瞧。

网友B:
如果有功能正常,说明程序还在运行,楼主应该考虑是否软件存在漏洞。

网友G:
先看是不是什么原因导致复位或者看门狗复位了(一般看什么干扰了),其次pcb有没有问题了,有些信号的处理是否有包地处理过?
最后就看你的程序了,有时候少个“;”很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干扰 程序跑飞了

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干扰脉冲干死单片机。
原理图扔出来瞧瞧。

电机可以干扰到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可以干扰到单片机?

电机是个很强的干扰源,尤其是大功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以后能正常不?异常以后至少有一项功能保持正常不?

有些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是个很强的干扰源,尤其是大功率电机

500W  大吗》?

灰常大

网友I:
单片机被搞死了, 你把不正常的单片机换个新的保证好了的话,你的电路图设计有问题了那就是。

网友I:
单片机坏了也不是全部不能用,有的时候会坏部分外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被搞死了, 你把不正常的单片机换个新的保证好了的话,你的电路图设计有问题了那就是。 ...

单片机这么容易坏?  和板子 焊在一起了。。。。怎么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这么容易坏?  和板子 焊在一起了。。。。怎么换

想换的话,恒温烙铁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想换的话,恒温烙铁就可以

不是单片机容易坏,是你的电路设计 的有问题了

网友J:
电机与cpu隔离处理的不好

网友K:
环境温度如何

网友L:
这板子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板子布的!!!

怎么?

楼主:
温度常温

网友A:
这板子布的,只有正面图,有反面图吗?反面有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