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DB 关于hdmi显示,和官方自带文件系统无操作系统界面

楼主(2015-04-08):
请教一下,我现在的平台是i.mx6q SDB(MCIMX6Q-SDB)的开发板,我下载的官方编译平台为LTIB3.0.35(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LTIB已经编译成功,并且通过做SD卡启动,uboot和uImage都没问题,然后我试过两个文件系统,一个是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下的rootfs.ext2.gz和官网上下载的ubuntu文件系统(oneiric.tgz),这两个系统都可以通过SD卡启动,能成功进入系统命令行。但是两个系统都没有在HDMI上有任何系统界面输出。

关于HDMI的uboot环境变量的设置为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024x768M@60,if=RGB24
通过dd if=/dev/urandom of=/dev/fb0命令,可以让HDMI上显示花屏,这个是否可以说明HDMI已经配置成功??那如果配置成功的话,为什么ubuntu的界面没有出来,还是说本身没有系统界面??

对了 官方自带的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下rootfs.ext2.gz做文件系统跑起来之后,出现一大堆failed,这是什么情况?(EE) XKB: Couldn't open rules file /usr/share/X11/xkb/rules/base
(EE) XKB: No components provided for device Virtual core keyboard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root filesystem built on Fri, 16 Aug 2013 20:23:44 +0800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login: unrecognised device identifier!
(EE) config/hal: NewInputDeviceRequest failed (2)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n=next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p=prev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c=close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d=desktop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m=!matchbox-remote -mbmenu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ctrl><alt>x=!xterm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ctrl><alt>r=!rxvt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ctrl><alt>e=!!gpe-calender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Tab=next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shift>Tab=prev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space=taskmenu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escape=!matchbox-remote -mbmenu

matchbox: keyboard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alt> key.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alt>f4=close

matchbox: Cant find a keycode for keysym 65480
matchbox: ignoring key shortcut f11=fullscreen

matchbox-desktop: loading /usr/lib/matchbox/desktop/tasks.so with args ( None )
matchbox-desktop: loading /usr/lib/matchbox/desktop/dotdesktop.so with args ( None )
user_overides is (nil)
mb-applet-menu-launcher: bonobo-browser.desktop has no icon, png or name
mb-desktop-dotdesktop: failed to open /usr/local/share/applications
mb-desktop-dotdesktop: failed to open //.applications
mb-applet-menu-launcher: failed to open /usr/local/share/applications
mb-applet-menu-launcher: failed to open //.applications
mb-applet-menu-launcher: bonobo-browser.desktop has no icon, png or name
mb-applet-menu-launcher: failed to open /usr/local/share/applications
mb-applet-menu-launcher: failed to open //.applications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HDMI的屏的分辨率是多少?看你u-boot中的设置为:video=mxcfb0:dev=hdmi,1024x768M@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HDMI的屏的分辨率是多少?看你u-boot中的设置为:video=mxcfb0:dev=hdmi,1024x7 ...

是的~没错~现在我用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安装ltib之后,在ltib下的rootfs文件系统,hdmi是有显示的,显示桌面系统,说明这样配置应该没问题,但是ubuntu的文件系统(oneiric.tgz)和rootfs.ext2.gz就没有显示,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B(2015-08-03):
请问官方自带的系统键盘能用吗?

网友C(2015-09-30):
现在问题解决了么?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D(2016-01-18):
官网上下载的ubuntu文件系统(oneiric.tgz),你从哪里下栽的,麻烦给我个连接好吗,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