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Keepout层的作用区域

楼主(2015-04-08):
AltiumDsigner的keepout层是不是作用于所有层,不可只作用于单层,有没有什么办法治让它作用于单层呢?

网友A:
你可以用这个命令。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这个是可以作用于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这个命令。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这个是可以作用于单层

估计版主猜到我的意图了,不错,我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铺铜的时候,会在1206或者更大封装的器件的焊盘中间铺上铜皮,有时候这些铜皮会显得很孤立,于是我就在器件的封装中,加入KEEPOUT区域,但是这样一来,顶层和底层的铜皮都被去除了,按照版主的做法,的确是能够去除多余的铜皮,但是,在大型器件焊盘中间,还是能够布线,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既能去除铜皮,又能禁止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