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2592输出不正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08):
最好贴个图看看;
另外芯片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个图看看;
另外芯片哪里买的?

芯片是从TI 申请的样片,输入12V/2A(适配器的输出),输出却只有3.6V左右。理论上应该输出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个图看看;
另外芯片哪里买的?

芯片具体型号为:TPS2592AA

网友B:
输入12V,输出12V?

楼主:
故障原因:QFN封装的TPS2592AA外围的10个管脚没有GND,针对这样的芯片,芯片的GND为通常芯片底部裸露的大面积焊盘,PCB设计时并没有将该焊盘与系统的GND连接,因此导致芯片的输出不正常。
解决方案:针对故障原因连接芯片底部焊盘到GND即可
总       结:针对QFN封装的芯片,(1)一定要注意芯片手册中,是否在管脚编号中定义时有GND。有的话通常芯片内部会将管脚和芯片底部焊盘连接,从而通过大面积的GND焊盘有利于芯片的散热(2)针对芯片手册中没有对应的管脚编号标示为GND,此时芯片的GND必定是芯片底部的焊盘,此时在原理图设计时尽量添加到GND的管脚,从而提醒自己在画PCB时将芯片底部焊盘和板子的GND相连。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在原理图设计时最好采用下图中为芯片本身添加一个到GND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