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20 电平中断问题

楼主(2015-04-08):
电平中断初始化中的RBIF标志位不能清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2 进了中断后,按照手册,我先读PORTB中的值,再清零RBIF,也清不了,感觉这中断标志位不受控

网友A:
是不是信号频率太高了,这是个电平变化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频率太高了,这是个电平变化中断.

设置成电平中断的两引脚电平一直是高电平,不变化的,但是中断标志位就是置1了,还清除不掉

网友B:
     nRBPU=0;        //RB口弱上拉启用
     RBIE=1;         //RB中断使能开
     RBIF=0;         //RB中断标志清0
     GIE=1;          //全局中断开         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