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登陆界面无限循环

楼主(2015-04-08):
   说说的在学习Ubuntu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刚开始先是装系统,好不容易装好了,很多东西都更新好了,
语言也设置好了,玩了两天,再次登录时,输入密码,登陆,没有提示错误,页面一闪,又是登陆界面,试了N多次,没办法了,问度娘,好多人碰到类似的问题,说是什么变量路径变了,无法找到命令所在的那个文件夹,说是要输入什么什么命令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命令还要输入全路径,刚开始学习嘛!什么也不懂,乱七八糟的很奇怪的命令,照着抄呗!试了一下不行,没办法,只好重装系统了,又是各种设置、各种更新,如此重复了三次,快要疯了,谁能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建议装个vmware,在虚拟机里安装,好了将其备份一份。初学,本来就要大刀阔斧去尝试,难免会把某些不能改变的给改了,这也是学习的过程嘛。刚开始解决类似问题确实比较难,所以建议虚拟机,虚拟机文件做备份,尽量少用root权限。

楼主:
在Ubuntu下配置Android的环境时,想像在Windows中那样在终端中直接启动adb,以为Linux和Windows一样,将adb的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中,于是将adb的路径也export到/etc/profile中,可杯具了,重启系统后,无限循环登录界面,经多方查找资料找到了解决办法。

办法如下:

1. 进入了登录界面后,不用输入密码,按住Ctrl+Alt+F1(听说F1~F6都行)

2. 进入了ubuntu的命令行界面,先输入用户名回车,然后输入密码回车(纯新手,不懂,习惯的直接密码了,折腾了很久)

3.1 输入sudo vi /etc/profile,打开了profile文件,将多余的语句删除掉,输入:wq回车保存,输入 sudo reboot重启。

3.2 另一方法:

在桌面中操作,

进入了命令行界面,输完用户名和密码;

输入startx,进入了桌面界面,使用Alt+T打开终端,在终端中输入sudo gedit /etc/profile编辑环境变量,将多余的语句删除掉,点保存后关掉,在终端中输入sudo reboot 重启。

在登录界面输入密码就OK了。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方法,请大神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Ubuntu下配置Android的环境时,想像在Windows中那样在终端中直接启动adb,以为Linux和Windows一样,将adb ...

知道ubuntu的IP的话,用一个第三方工具登录终端,进行操作也行。

楼主:
我的单机哎,只有一个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单机哎,只有一个电脑

配置好的话,还是用虚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的话,还是用虚拟机吧

等我换电脑了再安装虚拟机吧。

网友B(2015-05-10):
虚拟机只能是权宜之计,ubuntu的问题的话,如果如果网上找不到答案,去Ubuntu中文论坛问问不错的
本人小白,不过觉得楼主这问题没描述清楚啊,你改了什么东西导致进不了系统了?
主楼说变量路径变了,4楼提到export环境变量,会不是楼主这样export环境变量了?:
export PATH="/new_path"
如果没记错的话,正确的export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export PATH="$PATH:/new_path"
这样export变量时候才不会把原来的PATH覆盖掉
学linux鸟哥的书不错的
懒得看版规,这不算挖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只能是权宜之计,ubuntu的问题的话,如果如果网上找不到答案,去Ubuntu中文论坛问问不错的
本人小白 ...

我什么也没有改,用着用着就这样了,这个问题我经历了好多次,以前都是重装系统,网上说的方法我也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只能是权宜之计,ubuntu的问题的话,如果如果网上找不到答案,去Ubuntu中文论坛问问不错的
本人小白 ...

我什么也没有改,用着用着就这样了,这个问题我经历了好多次,都是重装系统解决的,网上说的方法我也没有看懂,没有试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等你儿子大了???

我的意思是找儿媳妇还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非要逼老衲出马的架势么???

你想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干什么?又没有尼姑庵

寺门出来往左拐,旁边不是有一个吗?大师: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师弟,你走火入魔了,那是一个养猪棚……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