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入180V~200V,输出18V,电流1A

楼主(2015-04-08):
如题,请教各位大咖,直流输入180V~200V,输出直流18V,电流1A左右。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网友A:
楼上的内置MOS的反激就可以,类似的还有很多

网友B:
用我们这边的IW1760是可以完全做到您的要求的  请加我QQ 2725257321

网友C:
这个用个宽电压的开关电源直接接入使用即可,

网友D:
国产IC大把都能搞定,

楼主:
谢谢各位。用变压器隔离的方案确实有很多。本来想是不是有可以不用变压器,直接用buck电路能实现的。

网友A:
BUCK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