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出PWM波控制LED亮度

楼主(2015-04-08):
我用的是5438芯片,正在学习
哪位大神有参考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A:
参考官方的PWM输出例程即可!

网友B:
430ware里有例程的

楼主(2015-05-26):
谢了,结贴了

网友C:
你通过430ware库函数和例程搞,简单的很。

网友D:
你安装个CCS,然后帮助里安装ware库函数里面好多。

网友:
这是做呼吸灯吗?也可以做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