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电路功耗

楼主(2015-04-08):
领导安排让我检查一款之前稳定的产品,最近发现功耗增加高了十倍,想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分析电路功耗问题的。给点思路。

网友A:
检查器件有无贴错
1 是否同一批的板子
2 工作电压 电流记录下来
3 软件是否一致
4 运行频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器件有无贴错
1 是否同一批的板子
2 工作电压 电流记录下来

是个模拟电路的电路。用了很长时间了。客户还都挺喜欢这个产品,一直再出。现在是功耗大了。所以让我查下,我在楼下把电路图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器件有无贴错
1 是否同一批的板子
2 工作电压 电流记录下来

不是同一批板子了,所以有可能是器件问题,但是不能确定是哪个器件。所以想问问有什么方法排查,还有,这个电路我也分析不明白,场效应管三极管太多,看不明白。

网友A:
找块好的 和坏的板子
查各个点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块好的 和坏的板子
查各个点 电压

主要是没有好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块好的 和坏的板子
查各个点 电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自己分析电路  查各点工作电压

网友A:
找原始设计资料 查器件有无贴错

网友B:
1、先找原来的板子和现在的板子各一块,测下各自的供电电压和输入板上的电流,对比下两版的功率差距有多大
2、列个表格对比下新板和旧板不同的元器件有哪些
3、不是个方法的方法:有红外成像的话可以看下新板和旧板同一位置的发热情况,如果某一芯片新板比旧板发热明显多很多,那可能就是这的问题了 再测一下电流电压是否正常

鄙人不才,才疏学浅不知是否能帮到你,试试吧

再加上一条更好:把原理图充分弄懂。

网友C:
要排查故障,当然需要首先弄明白原理,原理都不明白,故障分析怎么进行?

这个靠谱。 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明白原理。板子做对比看似便捷,但遇到疑难杂症就无从下手。长此以往如何提高?

网友D:
慢慢研究吧。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两种板子做对比

网友E:
先检查下运放那边看看,看看可调电阻那边有问题。没问题那只能逐级排查

楼主:
竟然引来这么多版主关注,心里甚是激动!正在努力分析中

网友F:
分区域,分模块检测,到底哪部分功耗大,再对那部分大的电路进行细分,找出真正原因!

网友G:
找一块功耗不正常的板子,用区域分割法逐步缩小问题范围,最后即可找到问题点,再进一步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H:
首先用手依次摸一摸每个器件,快速定位

网友I:
如果BOM没改的话,八成是器件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