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 采集分压电阻电压 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最近在搞ADC采集检测电压的问题,按照图中方式连接电路,将分压电阻换成100K时,采集到的电压值小于实际用万用表测得两电阻之间的电压值,将分压电阻换成10K的,采集到的电压值又大于实际的电压值,按理说ADC的输入电阻不是很大的嘛,应该不受外界分压电阻阻值的影响啊,这是为什么呢,  选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呢,因为考虑到功耗的问题,想电阻越大越好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图怎么放上去啊

网友A:
电阻大的话,受STM32输入阻抗的影响;
本身是矛盾的;

小的话费电;

楼主:
那多大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