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输出6路互补PWM,如何让两路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5-04-08):
如题,我用这两个函数后,结果却是一个高一个低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网友A:
这2个通道是相反的;
一高一低也是对的;
需要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可以改变引脚为普通IO模式,再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