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方波电压放大

楼主(2015-04-08):
想对一个螺线管加方波电压。目前方波电压频率想加到5K hz 电压加到700左右,目前可以加到正负300v。想加一个放大器 应该怎么弄

网友A:
运放加推挽驱动;

网友B:
不知道驱动电流是多少?
我觉得可以换个思路, 不要用放大器.
而是一个可控电源加一个半桥驱动电路, 提高效率和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驱动电流是多少?
我觉得可以换个思路, 不要用放大器.
而是一个可控电源加一个半桥驱动电路, 提高效率 ...

是这样。300V的方波输出电压是用IGBT驱动控制直流电源来产生的,现在由于高过300V之后 igbt容易烧坏。但是还想提高电压 ,就想在igbt输出那里加一个放大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做 ,这方面是一点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加推挽驱动;

不太懂。。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高压高速可控硅在雷达脉冲发射已经应用很长时间,具体电路我不了解,楼主自己去查查资料。

网友D:
楼主把原来300V方波驱动电路贴出来,一定有办法改成700V的方波输出。

网友B:
由于 ±300 已经把 IGBT 的耐压加到了 600V, 再升高电压, 应该考虑使用更高耐压的 IGBT 比如 1200V 乃至 1800V 吧

网友E:
这个需要多级驱动叠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