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咨询个程序编写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比如
void bstart(void)
{
    SDA_TRIS = 1;                   // Ensure SDA is high
    SCL = 1;                        // Ensure SCL is high
    SDA_TRIS = 0;                   // Configure SDA as an output
    SDA = 0;                        // Pull SDA low
    SCL = 0;                        // Pull SCL low

}
以上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定义了他的引脚为
#define     SCL         PORTBbits.RB15   // I2C clock, PORTB pin 4
#define     SDA         PORTBbits.RB14   // I2C data, PORTB pin 5
#define     SDA_TRIS    TRISGbits.TRISB14// SDA tris bit, PORTB pin 5
问题:
这是一个EEPROM器件,在板子上有5个,控制方式肯定是一样的。只有控制引脚不同,那子程序可否有很简单的方式完成?比如只更换以上define的引脚就可以。但这类配置方式,是否只能在编译前来实现

网友A:
I2C,地址不一样时,不是可以挂一起的嘛

网友B:
引脚不同恐怕只能调用不同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