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供电的MSP430引脚输入3.6V的电平

楼主(2015-04-08):
我给MSP430F2418供电电压为2.5V,但是输入到它的引脚上的外部中断信号为3.6V矩形脉冲,结果系统功耗很大,从那个引脚灌入的电流超过了0.5mA。但是我把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换成3V,灌入的电流明显减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手册上有io输入电压的说明,好像是不能大于vcc+0.3v

网友B:
这个电压的话可能会损坏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io输入电压的说明,好像是不能大于vcc+0.3v

是这个表吧?那我的单片机直接挂掉了,这个单片机的引脚没有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吗?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对电源和地不是各有一个钳位二极管吗?我感觉好多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的话可能会损坏芯片的。

这个单片机的引脚没有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吗?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对电源和地是不是各有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表吧?那我的单片机直接挂掉了,这个单片机的引脚没有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吗?CMOS电路的输入引 ...

接一会不一定就坏了。这个截图里也说可能会造成永久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会不一定就坏了。这个截图里也说可能会造成永久损坏。

那它有钳位二极管吗?我测量到灌到单片机里的异常电流是不是就是钳位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它有钳位二极管吗?我测量到灌到单片机里的异常电流是不是就是钳位二极管导通了? ...

我忘了,你可以看看手册中的io的结构图

网友C:
看了楼上的这些帖子,非常有帮助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电流增大才是正常的,但不一定必然损坏,这种用法本来就是非正常的,只有一些引脚可兼容5V逻辑的3.3VMCU才能这么用,不是说有拑位保护就能这么用,也不是说有拑位保护电流就不会增大或者说异常。
F2xx IO口有拑位保护吗?

附上STM8的保护结构示意截图供参考:

网友E:
至少电阻分压下吧;

网友F:
看帖回帖,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网友G:
会容易损坏该管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