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CB布局布线

楼主(2015-04-08):
最近画了一块STM32的小板子,布局布线请各位大虾多提提意见。

网友A:
小菜。。。。。还不懂

网友B:
不咋滴啊。接地的阻抗大了

网友C:
看着花哨,如3楼,首先地平面不行,另外如果有adc,adc数据也会波动较大,1117贴片要覆一块铜皮散热,否则功率一大就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咋滴啊。接地的阻抗大了

恕小辈愚钝,您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花哨,如3楼,首先地平面不行,另外如果有adc,adc数据也会波动较大,1117贴片要覆一块铜皮散热,否则 ...

您说的是。地平面不行,您是指什么。

网友B:
看看pcb的emc设计有好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地平面不行,您是指什么。

底层覆铜,从抗干扰角度,最好是相对完整的,至少单片机下方应有一个连接电源的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层覆铜,从抗干扰角度,最好是相对完整的,至少单片机下方应有一个连接电源的覆铜 ...

您说的对,那些块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pcb的emc设计有好处

谢谢。

网友D:
接晶振的线也不好,最好要等长平行,线尽可能的短。不然有时不起振,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工作。

网友E:
信号线最好要避开晶振(不管信号线走在顶层还是在相邻层),晶振下面最好敷地隔离。因为,整个系统中时钟很重要。

网友E:
还有,怎么没有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怎么没有安装孔?

谢谢您的提醒。我这个用排针直接插在主板上的

网友F:
楼上提的建议都很好,电源平面和地平面最好完成整,1117确实需要铺铜打孔散热,EMC也很重要,晶体走Top类差分走线,但是这个是最小系统板需要考虑那么多吗?我觉得能工作,IO全引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