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 走线双击打不了孔 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5-04-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点,可能是默认过孔没有设置,可能是规则设置了,限制了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点,可能是默认过孔没有设置,可能是规则设置了,限制了打孔。 ...

有默认设置孔的,规则设置是在哪里设置? 谢谢!